[健康] 拆修九安电子血压计andon KD-559

楼主(2024-05-20):
拆个血压计,故障是有时候能开机,过段时间不能开机,以为是电池不耐用,换上新电池还是同样毛病,拆机测量按键正常,观察电路板背面有个脱焊的脚,补焊后解决问题。

网友:
也算老物件了

网友:
马马虎虎,里面分立原件还折脚了,应该靠谱

网友:
看着还不错,至少刷了三防漆

网友A:
好像虚焊了

网友:
老物件该退休了

网友:
这个气泵充气球或者游泳圈应该够劲

网友B:
脱焊的脚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太老了太老了。

网友:
气泵用作增氧机应该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焊的脚是在那个位置?

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
看起来挺有年头了,脱焊位置好像也不是经常受力的地方吧

网友:
那几个三极管弯了脚高度也没减少多少啊?

网友:
板子设计还算规整,就是电池仓外那个按键是设计的时候没考虑还是后续的功能升级呢?

楼主(2024-10-06):
引用 网友A:
好像虚焊了

对,是脱焊了,补焊后就正常了。

网友(2025-04-03):
我也有个老九安血压表,之前用着挺好,现在漏电,换四节电池 没几天就没电了,也没收拾,也不会收拾,不知道怎么排查哪个地方漏电。直接搞个机械开关接电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