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免费撸的无线WIFI

楼主(2024-05-20):
竟然是可以带插卡的

网友:
咋白嫖的???

---------------------------------------------------

网友:
竟然有卡槽,现在买的都没有了

网友:
现在都不是高通的没动力了

网友:
我们都不用它

网友A:
最近正搞这个
买了个腾达4g01,垃圾,虽然自带sim卡槽,但是物联网商家锁了,不让用自己的sim卡,问了,不给解锁码,我直接砸了

影腾,带电池那个,用了两天,坏了
原因未知,问了卖家,也没碰到过,估计是半板的,散热不行,烧了

没办法,买第三个,中兴微的,过两天到,回头我钻几个眼,加强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搞这个
买了个腾达4g01,垃圾,虽然自带sim卡槽,但是物联网商家锁了,不让用自己的sim卡,问了,不 ...

两天就坏,可以走保修啊,运费险失效了???

------------------------------

网友:
竟然有卡槽

网友:
ASR的挺好搞的,还自带卡槽

网友:
可以当做无线网卡用吗

网友:
带卡槽的,不错不错

网友:
现在的简单多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为什么你撸的上面还有sim卡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搞这个
买了个腾达4g01,垃圾,虽然自带sim卡槽,但是物联网商家锁了,不让用自己的sim卡,问了,不 ...

物联网卡多少钱一个月,流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天就坏,可以走保修啊,运费险失效了???



坏的是带电池的,协商换货了
砸的那个没法退,我拆了esim,结果搞不定密码,随便吧。反正20多块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联网卡多少钱一个月,流量多少?

我手机自带流量,够用的,为什么还要花钱买流量
所以多少钱都是贵的
研究了一下,老罗推荐那个飞猫什么的还行,其他就是三大运营商的
还有就是华为的,中兴好像也有
剩下其他的不值得买

网友:
买回了就吃灰,除非自己的保号套餐,用这个连WiFi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