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数字电桥显示值乱跳,加屏蔽!

楼主(2024-05-20):
一直被困扰:2816b电桥测量大阻值(比如100k),小电容的时候,小数点前的数值居然乱跳。时好时坏,还以为是电桥坏了,花了好多精力拆洗,检修。无效!都想砸了它!
觉得是干扰,于是外壳接地,作用不大。它的内部220地线居然未接!pcb电源插头是焊接,不是压接,多达3个接头脱焊了。这工艺水平…7912坏了一个(不接负载,输出16.5伏),惊奇的是,接负载后,电压负11.8伏!只是纹波大了。
现在电磁干扰这么严重了啊…
下面看图说话

没写清楚重点,没让大家看明白,不好意思哈。编辑一下,加入以下说明文字:
不锈钢盖子能屏蔽干扰,显示的数值正常了。显示数值最多跳后两位。大多时候只跳1~3个字。

网友A:
你到底想说啥

网友:
用两个盘子盖起,盘子接地,用来屏蔽。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想说啥

不锈钢盖子能屏蔽干扰,显示数值最多跳后两位

网友:
电源不好了吗,还是7912不行,要加散热吗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乱七八糟,重点是弄了这两个盘子后还跳不跳?到底是不是电磁干扰的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这样屏蔽不了干扰,减少是有可能。不过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这玩意还能这么修。厉害

网友:
    这么说玩表的要构建自己的电磁暗房,初步想法是照明用线性限流的LED,电池供电,电源能用直流的就不用交流,不能用直流的改成直流,用电池串成220V供电

网友:
用屏蔽线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