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坑爹的小米霍尼韦尔甲醛监测仪JQJCY01YM

楼主(2024-05-20):
2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买了这个小米甲醛监测仪,能连接米家APP,用了2年突然没显示了,扔那没管它,今天有空拆了看看。
说它坑爹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个2032电池,坏了的原因是里面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又好使了,这就是一次性的货啊,里面电池又不方便换。
一般人用个2年,看坏了估计就扔了。

做工还是可以,也不知道准不准,局部还抹了一点防水胶,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这个产品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这种玩具,信则有,不信则无...

网友:
这个要是准的话,就没有专门监测啥事了

网友:
做工不错改成锂电

网友:
霍尼韦尔的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A:
确实很坑。改为可充电的LIR2032,再引个充电口出来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2032是主板上单片机存储用的电池吧,看你拆解还有需要装5号电池的地方,那是屏显及检测供电的吧?

网友:
都是智商税

网友:
安慰作用而已,不用太较真

网友:
这种检测纯属娱乐,别太当真。

网友:
纽扣电池应该只是主板存储数据用的,真正供电的是号电池,可以改插DC电源。

网友:
传感器过几年就失效

网友:
校准了,才好判定

网友:
从电路板、传感上看,是正规产品,可不是山寨货!

网友:
谢谢分享,霍记得产品做工还好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探头有寿命,时间一长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坑。改为可充电的LIR2032,再引个充电口出来

没必要改充电。传感器寿命用完,换的话不便宜,重新校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