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都是diy,JBC245焊台,3寸数控电源,600w数控电子负载。。。

楼主(2024-05-20):
   如题,陆陆续续手工搓出来的,花了不少时间。

电子负载,买的如同的板子

再把电位器换成电子电位器,如图的一个数控表头,可以设定放电电流。还带放电电量统计。

只可惜屏幕有点小,有空再改成3寸以上的屏就理想了。

可调电源用的是桃源客的数控板,第一次用的是s350的电源,后面换成了3寸的大屏,s350的装不下这个屏,网上找了个衡孚600w的,还自带辅助电源。
目前0-90v,电流0-10A。

JBC245买的2.2寸的直流控制板,本来准备搞个交流245的,但手里刚好有个退役出来的s350电源,外壳也刚好,就搓了块面板就可以了。

内部图片之前都没有拍,有空的时候再拍上来了。

网友A:
挺不错的,看上去挺好的,C245控制板哪买的给个链接,也想去看看。

网友B:
c245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网友:
两个表头都是桃园客的作品

网友:
整合在一起多好啊

网友:
就这些设备,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啦,可以开张揽活。

网友:
大家都是爱好设备仪器。

网友:
9号技师出来接客了

网友:
喜欢DIY的必备工具

网友:
工具真不少

网友C:
网上卖中兴2400改装品的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看上去挺好的,C245控制板哪买的给个链接,也想去看看。

鱼上很多在卖,搜2.2寸屏就是了。听说是9号技师开源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45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买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卖中兴2400改装品的是你吧?

不是的,2400我都还没搞过。

网友D:
电子电位器是什么啊

网友:
好工具,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电位器是什么啊

电子电位器就是用电子电路来模拟传统机械电位器,数控表头带的功能,把原来的旋钮电位器去掉,串人数控板即可。

网友:
弄得不错,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看上去挺好的,C245控制板哪买的给个链接,也想去看看。

立创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立创开源的

乱七八糟的太多了……想找一款比较好用,价钱便宜的,还有个616控制板,据说改一下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