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用焊台补焊贴片led灯的问题

楼主(2024-05-20):
店铺的轨道灯这几年陆陆续续坏了十几个,都放在那里没扔掉,最近我检查了一下这几个轨道灯,发现都是上面坏了一个或者两个贴片led灯珠造成整个灯不亮(驱动电源都是好的),于是在网上买了低温焊锡膏,送了一个焊台、镊子,准备自己动手替换掉坏的led灯珠。报废一个轨道灯,用这个报废掉的轨道灯上面好的led灯珠替换掉其它轨道灯上坏掉的灯珠。最后十几个都修复成功,但是在更换时有个问题,就是把灯盘放到焊台上,时间短,贴片灯珠的锡不融化,时间稍微长一点儿,锡融化了,但是灯盘的颜色由原来的淡淡的蓝色变成烤焦的焦黄色,并且有些灯盘的铜箔线都翘起来了,另外有些修复的轨道灯还不耐用,要不了几天又坏掉了,不知道有懂这方面的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发生?

网友A:
1.温度调低点
2.限流

-------------------

网友B:
用ptc发热板换灯珠,动作得快,ptc发热板预热好了,灯板放上去,然后用镊子轻轻推灯珠,一旦活动了,直接取下来,然后马上换上新灯珠,如果焊盘缺锡还得稍微补点锡,再上新灯珠。ptc烧烤时间长了灯板表面大概率会变色,而且容易烤坏灯珠。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C:
本身就算好的灯珠也差不多寿命了,最好就是买同款灯珠全换掉

网友D:
镊子夹住坏的灯珠     一个镊子夹住灯珠 另外一个镊子压住灯板一旦能拿掉迅速  把坏灯珠边上待换的好灯珠迅速推过去  然后马上从加热板上面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温度调低点
2.限流

可以试试将温度稍微调低一些

网友E:
用镊子压着灯盘在发热片上20秒左右,镊走坏的灯珠,把新的镊上。加热台就其他灯珠容易脱焊把。

把要拆的部分放在发热片凸起那,不用整个灯盘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镊子夹住坏的灯珠     一个镊子夹住灯珠 另外一个镊子压住灯板一旦能拿掉迅速  把坏灯珠边上待换的好灯珠迅 ...

你这种方法可取,但是需要练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就算好的灯珠也差不多寿命了,最好就是买同款灯珠全换掉

准备买谢新灯珠,灯珠的型号知道(灯盘上标识的有)但是灯珠的电压暂时不知道(没有那中直接测灯珠就知道灯珠电压的那个设备),我是将轨道灯打开,用万用表冒着晃瞎眼的灯光摸索着将表笔凑上去测了一下,大概是9V的,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tc发热板换灯珠,动作得快,ptc发热板预热好了,灯板放上去,然后用镊子轻轻推灯珠,一旦活动了,直接取 ...

通过这次更换灯珠,你说的情况很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镊子压着灯盘在发热片上20秒左右,镊走坏的灯珠,把新的镊上。加热台就其他灯珠容易脱焊把。

把 ...

没有的,我就是哪一个灯珠坏了,就把这个坏灯珠的部分灯盘放在加热台上,但是时间稍微耽搁一点儿,放在加热台上的这部分灯盘就变成焦黄色,甚至覆盖在表面的一层漆都鼓泡了。

网友F:
拆时用这个,焊时用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我就是哪一个灯珠坏了,就把这个坏灯珠的部分灯盘放在加热台上,但是时间稍微耽搁一点儿,放在加 ...

那可以看个表,大概多长时间气泡,在这之前完成换灯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谢新灯珠,灯珠的型号知道(灯盘上标识的有)但是灯珠的电压暂时不知道(没有那中直接测灯珠就知道 ...

不会灯珠上焊俩根线引出来测

网友:
灯珠化锡移开后关闭电源,利用焊台余热焊灯珠。如果温度不够可以再补上烙铁,就不会变色了。

网友G:
买新灯珠换,基本都是3v的,烤焦无所谓,不漏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时用这个,焊时用烙铁。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儿?你说这个办法确定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新灯珠换,基本都是3v的,烤焦无所谓,不漏铜就好

淘宝上卖这个灯珠的店铺,相同型号的灯珠一般都有3V 6v 9v供选择。

网友:
给PTC加一个控温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9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镊子夹住坏的灯珠     一个镊子夹住灯珠 另外一个镊子压住灯板一旦能拿掉迅速  把坏灯珠边上待换的好灯珠迅 ...

嗯嗯嗯,只嫌少只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