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移动融合网关D801L-S刷机方法记录

楼主(2024-05-21):
昨天拿到几个浙江移动融合网关,型号是D801L-S开始以为就是个路由器,仔细一看还附带盒子功能。

盒子正面

背面名牌

侧面

接口

面板

原来的系统已经进不去了,为了把它利用起来(主要是自己想折腾),就想给它刷成全网通,看个电视。于是进行拆机,看看是什么配置。
主板全图:

拆机发现是S905L的U,内存1+8G。晶晨的U固件比较多,好找。
我用的是这个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BkoZv92ekchyHILHzZTuw 提取码: 1111

用双公头线接到靠近HDMI的口,然后短接4R18两个点,上电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短接4R12。

刷机进度完成后,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A:
高手们为啥一下子就知道短接哪里能刷机?  难不成都有单板图?

网友:
应该是查CPU的reset脚查到的吧

网友:
一体机可能更加省点吧。也省了连接线,电源。简介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为啥一下子就知道短接哪里能刷机?  难不成都有单板图?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为啥一下子就知道短接哪里能刷机?  难不成都有单板图?

乱戳乱戳找的。反正只要不短接电源,不会坏

网友B:
短接都是乱搓搓出来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都是乱搓搓出来来的么

确实是乱戳找到的,短接点就在EMMC芯片反面,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乱戳找到的,短接点就在EMMC芯片反面,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再说

厉害啊,我就怕搞错了烧了芯片,BGA的芯片自己又换不了

楼主:
这东西也不值钱,芯片烧了就丢了吧。。

网友:
晶晨不是有刷机神器,查上hdmi就可以了

网友C:
刷好跑起来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乱戳乱戳找的。反正只要不短接电源,不会坏

请问这个具体是S905L 几的   能刷游戏包吗

网友E:
大佬 创维dt741融合终端有没有刷机方案,mv300h的芯片

网友:
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再说

网友:
有短接点,刷机就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具体是S905L 几的   能刷游戏包吗

这个就是S905L的,没有后缀型号。应该是早期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 创维dt741融合终端有没有刷机方案,mv300h的芯片

mv300h的芯片,这个芯片的固件还是很多的,可以找通刷固件。难的是怎么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好跑起来怎么样?

可以正常使用,稍微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