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颗粒ID识别错误

楼主(2024-05-21):
2259XT2的U盘板子,贴了个29F04T2AWCMG4颗粒,USBdev上是有L06B对应的开卡工具的
工具能识别CE,但是ID好像不对,我看网上这个颗粒都是89,C4,E5,32,AA,01,为什么我这个显示的是89, 89, A4, 64, 32, AA
求大神给指正一下,是跳线不对吗(R23已经去掉了)

楼主:
补一下图片

楼主:
这是U盘的跳线图

网友A:
29F04T2AWCMG4,本质上16ce的颗粒,要进行缩CE。
短接下图红标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F04T2AWCMG4,本质上16ce的颗粒,要进行缩CE。
短接下图红标焊点。

感谢指正,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电压跳对了吗

楼主:
默认是1.8v,没改动

网友:
缩ce试一下

网友:
这个跟缩CE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个ID号既不是1ce/1die也不是1ce/2die的,感觉硬件问题更多一点,比如虚焊或者电压问题.

网友(2024-08-12):
这个就是电压的问题,我遇到了,板子VCCQ是1.2V,显示的跟你那个是一样一样的,跳成1.8V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