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780元入手了一台黑皇3500W逆变器并简单开箱测试

楼主(2024-05-21):
入手渠道为闲鱼,卖家说是工厂,买的是3300W,到手发现贴的是3500W,明显作坊产品,没有3C认证,没有产品铭牌

内部为非晶逆变结构

测试为纯正弦波,带上电软启动

功率足3500W,但是其自带功率计虚标,虚标率15%左右,功率拉到最大其自带功率计显示4000W,输入功率3900W,实际功率3500W,机器没有保护,但是我没长时间测试。

最大功率只能拉到这么大了,再大没测,没法测出其过功率保护点是多少

另外简单测试了其效率

输入电压为53V

输入功率1006W 输出功率935W 效率 92.9%
输入功率2361W 输出功率2177W 效率 92.2%
输入功率 3905W 输出功率3510W 效率90%
备注:其自带的输出功率计不准,上面的输出功率都是使用北电仪表的功率计测得的。

因为用的输入导线比较长有一米多且为8AWG线规较细,大电流压降较大,串接的电流表更接近电池端,显示的电压读数会比实际输入逆变器的更大点,实际效率应该会再高点。

以下为测试时的一些图片

补充一些
输入没有缓冲冲击电流非常大,会导致锂电池保护板保护,我试了多次次都不能正常上电,最后找了两个7.5欧5W的功率电阻并连成3.75欧,先接电阻再接输入,总算搞定
风扇为温控风扇,低负载不转,温度到达阈值后起转,功率越大转得越快而不是到达阈值直接满转速,我比较喜欢这种风扇,起码低负载不吵。我之前买过一台别的牌子的,他的风扇是要么不转,要么满速转,夜深人静时比较吓人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功率足3500W,但是其自带功率计虚标,虚标率15%左右

网友A:
它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波形看着怪标准嘞

网友:
能满功率带载,还不错哦

网友:
内卷的小厂都能做这么优秀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48V版本的42V-60V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效率真好

网友:
功率算标的可以的。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B:
很好的逆变器,为什么某宝上搜不到这个牌子的,想看看有没有小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逆变器,为什么某宝上搜不到这个牌子的,想看看有没有小功率的。

没有3C认证上不了淘宝的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输入电压最好大于72V,输入电压太低会,工作时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输入电压最好大于72V,输入电压太低会,工作时严重发热。

电流才70多A,其实还好,使用5AWG的线就差不多了,8AWG的输入线确实小了些

网友: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大的变压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才70多A,其实还好,使用5AWG的线就差不多了,8AWG的输入线确实小了些

因单路输入电流超标了过不了3C,就好像电脑电源12V.必须标12V1,12V2,但里面也是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单路输入电流超标了过不了3C,就好像电脑电源12V.必须标12V1,12V2,但里面也是并在一起.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淘宝上一堆实标5000W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