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小度1S开机卡LOGO后刷机黑屏维修记

楼主(2024-05-21):
之前做 了个EMMC烧录座:第一次打JLC的沉金板:做个EMMC读取架

这次刚好用上了。所以说工具还是得多,有备无患
==========================================
手上有台小度,小朋友用得多,然后没让用了,因为上学了。上周拿出来,想不到开机卡LOGO了,找了软件想备份下然后刷个机,以为是简单的事,想不到出问题了,开始备份 没多久就像掉硬盘那种,各种读都失败。那不是想着重启下然后再备份,然后断电,上电,黑屏……一直黑屏。连上电脑软件显示MASKROM模式,一查,砖了,一般是清空了EMMC或是找不到EMMC了才会强制进入MASKROM模式。这下好玩了,不过我没清空EMMC,只是读得出错了,所以可能是EMMC出错,当时还没有想到EMMC也是有寿命的,也会坏。因为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接触得少,印象中芯片可不容易坏
小度1S型号是NV2001,主控RK3326,备份跟刷系统用的下面两个软件

============================================
坏了就修呗,然后各种百度,大家也知道,说刷机肯定得上ZNDS论坛了。上面有一些说这机器刷机的,但是就是没有救砖的。有一个最多人顶的贴子说可以搞定,让加群,那就加呗,各种大佬都有各种群,像是B站什么的。好让相同爱好的人聚一起玩。想不到这是一个坑,后面再说。
刚开始百度小度1S救砖的没找到一点有用的信息。后面换了思路,百度:RK3326刷机跟开发板,因为一般的开发板都会提供系统。但是……也没有!
不过已经知道了,这个MASKROM模式,相当于新生产的机器装的新的EMMC,然后可以用完整的固件包来用上面的升级软件来升级就好了。MASKROM本来就是主控的最少系统模式加个引导,只要有系统刷入就行。道理我是明白了,但是完整的升级包那里找呢?百度是没有跟我说。所以我加了那个群

入群后就问大家呀,我的小度进入了MASKROM模式了,大家有没有完整包或是救砖方法能不能各位大佬指导下呀,我去,别说还真是很热情的网友一个接一个的跟我说,找群主吧,他会。我就想私聊群主了,想不到群主却先私我了。问我怎么坏的什么什么的,反正很热情,我感动得呀有大佬不得请教呀,想不到他只一句话,你的应该是EMMC坏了,得换,换了后不行你找我,协助你搞定45元,可以发过去,不包来回邮,也是45,换EMMC另算。我不得问下,如果我换EMMC的话应该如何刷回系统?他说他的教程里有,让自己看,多问一句就说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他发的话我是不是看不懂?和我说话累!
我去,我要是什么都懂了,我加群来装B来了么,我就是没玩过想请教几个问题,而且你的贴子是说刷机不是说救砖,而且都没有引导了也刷不了了我才问你的。他不是让我加VIP群就是让我付费。受不了这个气!退群,那个群就是引流来收费的。搞鸡毛,别的群都是一群人搞技术分享,讨论技术。这个群就是搞钱群。其中还有一个群友私我,也是说能搞定,50元不包运费不包EMMC。退,必须退群!忍不了!
NND大不了我买台好机,把EMMC备份出来刷入这机器上。受你们这鸟气!

然后过了几天就在另一个群说我的小度挂了,其间我把EMMC拆下来上编程器上读了,是寿命到了80-90%,很大机率读得出错。拆机图就没了,因为当时没想过要发贴子
就是把主板一拆,屏蔽盖拆了然后剪开EMMC那,把EMMC吹下来,还趁热把焊盘给拖平了

其中一群友,之前我俩讨论过画EMMC编程器的PCB的,私我说,我发一个EMMC备份包你,试过的,是用809备份,但是用T48也是可以刷的,直接丢我一个百度云让我下。别的啥都没说。
有包了,我就买EMMC呗,买了俩。在此再次谢谢这个群友,世上好人还是多一点的

回来一读,0-10%寿命,RPMB也是空的。因为原机是HY的8G EMMC,出了名的漏电王,所以换了三星16G的,刚好扩容。10来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这是原机的EMMC,8G,寿命到了

这是新买的EMMC,三星16G,寿命0-10%

有芯片有备份了,这个不是几分钟的事

===================
数据是写好了,但是呢扩容这个我也第一次搞
开始想简单了,原来电脑硬盘分区调整容量是用DiskGenius
当然想用DG来搞了
把自制的烧录架从编程器上拿下插到读卡器上
读取正常,因为写入的是原机备份8G的,所以有一个7.3G的空闲分区

然后按电脑的搞,调整分区

直接拉到最后

然后就是这个结果

调整不了
我还想是不是像别的机器一样装上机后恢复一下出厂容量就会出来了。不过这个要是不行还得拆EMMC再后植球再装回去,麻烦!
那只能请教下发我包的群友了,他说不行要先调好再上机。我这个是因为有数据调不了,先备份分区,然后删了,再把两个分区分成一个,然后把数据还原回来就好了。

然后就没然后了,因为搞好了。

=====================================
好了,搞完了。记录下。有些事不去搞永远不明白,没接触以为很高大上,其实搞了后,搞明白了你就发现,不是很难。难的是你能不能接触到正确的信息。有人把这些东西打包起来卖,我不反对,有付出就得有回报,大家的时间也不是免费的。但是为了引流搞个帖子然后吸粉这样的搞法我不支持也不赞同。说实话有点反感。卖就卖,我去小黄鱼上买肯定是心甘情愿的付钱,但你搞个讨论技术的旗子来收割进群的人这就不能理解了。任何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都不回答,只收费。搞个群有什么意思,群上还有VIP群。跟APP点播学得倒是挺好的。
PS:那群友给我的EMMC备份包时跟我说过,因为他是专业维修的,包让我不流出去。所以大家也别问我要包。我只是记录下这次维修过程跟思路。

搞了这次后我又把我的EMMC转接板子改了下,把发现的小问题给解决了,加了个开关来解决编程器与读卡器之间的电源问题。顺便打个沉金板更好用。所以大家多折腾,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楼主是维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维修高手

高手就不会这么折腾了。直接搞好默默的丢一边
你见过专维修的高手来发贴的么

网友:
干的漂亮,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我的小度升级的时候重启就卡logo了,还没有开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度升级的时候重启就卡logo了,还没有开整

可能是EMMC坏了,这个用的HY的EMMC寿命有限。

网友C:
我的小度1S现在原厂那些预装的APP都把8G空间占满了,运行一会儿就提示须清理,早就想扩容,一直没找到怎么搞,看了此贴,还是觉得要专业的才能搞定。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都是重新买一个

网友D:
刚拆了一个华为手机,得到三星的emcp221,32G的,打算搞成TF卡用哈哈

网友E:
是这个群吗?一样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度1S现在原厂那些预装的APP都把8G空间占满了,运行一会儿就提示须清理,早就想扩容,一直没找到怎么 ...

如果机器好的,买片大容量的5.1emmc,用读卡器就可以搞定了,前提是你会拆装b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群吗?一样套路

我没记群号了,退了加把私聊的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拆了一个华为手机,得到三星的emcp221,32G的,打算搞成TF卡用哈哈

不是u盘吗

网友:
不错,干 的漂亮................

EMMC转接板子,读取架实用

今天还没给任何人打尝,为何弹出这个??不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u盘吗

搞U盘需要买主控板,搞TF卡可以直接用手里的读卡器哈哈

网友B:
那啥,我准备买楼主个写好的片子回来焊上

网友F:
厉害了楼主!上次做的外配原来是留在这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U盘需要买主控板,搞TF卡可以直接用手里的读卡器哈哈

问题是TF转EMMC很多设备不兼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啥,我准备买楼主个写好的片子回来焊上

那我俩的WIFI MAC跟SN就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楼主!上次做的外配原来是留在这里用的

上次开始搞时这个还没有坏,只是刚好有工具就想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