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丰田86120-30710收音机头接线图?

楼主(2024-05-21):
隔壁坛上收的丰田古董汽车收音机头1401,看到还带短波,就下手了!在网上都没有查到接线图,这里的大神都,我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找其他论坛咨询一下吧

网友A:
上拆机图吧,只看尾插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

网友:
试试看某宝能不能搜到尾插,详情页会有接线定义

网友:
拆板,先找到电源,然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拆机图吧,只看尾插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

机器还在快递路上,到手后一定上拆机图!

网友:
这种情况先问卖家,然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
继续拆,跑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拆开似乎可以根据电路分析

网友:
图片上是点亮的,看样商家应该知道。

网友:
问问商家怎么连接。

网友:
我100卖过一台,比这个成色好,不开机,没有时间捣鼓,里面的板子全是立着的小板

网友:
不拆出来看看,怎么知道接线

网友:
要拆开来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