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丰田1401汽车收音头接线图?

楼主(2024-05-21):
古老的丰田汽车收音头1401,看到成色不错,还有短波,网上没有查到接线方式!

网友:
肯定有高手会接

网友:
拆开查线路吧。只要把电源和喇叭线确定出来就好了。其它的都可以不用。。

网友A:
圆圆那个洞是FM天线洞。。下面那个圆的,突出来的,有几个插孔的,应该是方向盘控制线。电源口应该在白线那个插座上。。

网友:
这只是个功能单一的车机吧,没有接线图就拆开看里面线路吧,估计也是最基本的线路,一个地,一个正,一个钥匙电源,再就是两个喇叭四根线或者四个喇叭八根线的,另外再就是一个天线口了,跑电路应该不怎么复杂。
或者楼主可以把拆开的主板图发上来大家帮看一下也可以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拆开找,肯定能找到

网友:
车机也够老款的(很早以前玩过),搜了一下大概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圆那个洞是FM天线洞。。下面那个圆的,突出来的,有几个插孔的,应该是方向盘控制线。电源口应该在白线那 ...

那个年代会有多功能方向盘吗?

网友:
我看你的机器都能点亮屏幕都亮着的怎么会不知道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