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显示硬盘不存在,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5-21):
硬盘明明在的,但是却显示硬盘不存在,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
经历过,硬盘电源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有了坏道,录像机只要复写到损坏区域就会滴滴报警并且显示硬盘不存在,要么换硬盘,要么拆下来用软件修复一下继续用!

网友A:
硬盘坏了,不识别了

网友:
接电脑上重新格式化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老化供电不足了!

网友:
有点儿意思了,显示着有容量,但又显示硬盘不存在。
换到电脑上试试,看能不能chkdsk之类的简单修复一下,或者会不会线缆有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硬盘出问题了,所以系统读不出硬盘信息,正常的话,应该显示硬盘信息,比如品牌型号:SUNSANG AP580

网友:
格式化一下,你那个界面有格式化功能,直接格了再看

网友B:
需要再次在本机上格式化处理

网友:
见到过硬盘录相机中有二块硬盘,一块有问题有问题出现各种故障现象,也可以看到硬盘。

网友C:
电源供电不足,经常会认不到盘,还会造成坏区

网友:
硬盘插线重新插接!!!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硬盘坏了;数据线接触不良;系统格式不支持……

网友:
识别不到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硬盘坏了;数据线接触不良;系统格式不支持……

重启就又能识别了,为何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供电不足,经常会认不到盘,还会造成坏区

大部分时候可以识别的,偶尔会识别不了,为何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再次在本机上格式化处理

重启可以识别硬盘,为何要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不识别了

正解了,我已经换过几块了

网友:
这个跟电脑找不到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