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位的DR机视野照明灯坏了自己拆开换了一个

楼主(2024-05-21):
单位的DR机视野照明灯坏了自己拆开换了一个

380V的高压电进来,预估是220V的,还是得断电拉闸再操作,还好在之前单位看工程师更换过,不算熟手,但是会做。
卸下保护罩,松螺丝即可拆下灯泡,新的灯泡体尽量不要用手触碰玻璃体,以免容易损坏。
照原样恢复,上闸通电,完美。
旧灯泡丢给总务科采购去了。

网友:
医院里的东西,就没便宜的 在医院看到 彩超,B超,X光机飞利浦的,多种核磁西门子的。。。

网友:
这种小灯泡外观很像220VAC两脚的孔灯的灯泡,但是孔灯的灯丝没有那么多圈,楼主发的这个灯泡,一是功率大,二是亮度高,三是价格很贵。

网友: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所以很多院长

网友:
X光机定位灯泡?帮主单位是医院啊

网友:
这灯泡怎么像12V 的汽车灯啊

网友A:
为啥不换成  LED ,难道不耐辐射 ?

网友:
阴极钨丝灯吧?欧司朗的,大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换成  LED ,难道不耐辐射 ?

问过,好像发热量更大,本身那个地方就发热大,不如这种灯泡耐艹

网友:
完美修复,焕然一新,再接再厉

网友B:
“旧灯泡丢给总务科采购去了”这价 格估计不便 宜

网友:
这种灯应该是卤钨灯,需要擦干净再用,不然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灯泡丢给总务科采购去了”这价 格估计不便 宜

我还问他,要不要叫人来修。。我恢复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问他,要不要叫人来修。。我恢复故障。。

断人家财路啊,搞不好人家背后对你有意见哦

网友:
看外观和卤素灯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人家财路啊,搞不好人家背后对你有意见哦

引用 楼主:
我还问他,要不要叫人来修。。我恢复故障。。

断人家财路啊,搞不好人家背后对你有意见哦
“搞不好”这三个字可以去掉。

看来结果并不是令楼主满意,这件事可以多想想,楼主是放射科的么?

网友:
医疗设备价格高,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卤素泡么

网友:
攒楼主!!!灯丝熔断处“天斧神功”  很漂亮…………

网友:
又为单位省一笔,但也不知道是否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