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老万家的半导体制冷挂脖风扇

楼主(2024-05-21):
前几天在淘宝瞎逛,看见老万家上了一款挂脖风扇,半导体制冷的,想着天气越来越热,一般的小风扇估计顶不住,半导体制冷的应该能凉快些,于是下单买了两个。周日没事拆开来处理一下,都是接触不良的小问题,稍微处理一下就OK了。

看外观,做工还可以,但是没有任何商标标识,像个三五产品

按键是触摸的,长按开关机,短按换挡,一共三个档位。另外一边是控制制冷开关。

内部的半导体制冷片,估计是5v1安的

电路板相当简洁,主控被打磨掉型号,充电是4056

电机不懂是不是空心杯的,不过三档的时候风力挺大,呼呼直响。

电池是两片900毫安聚合物,内部空间不够,像扩容有难度

这个风扇的主要问题是制冷触摸开关电路板那个接触点太小,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我两台都是制冷无反应。于是用铜箔和电路焊接,增大接触面积。上机测试正常。

最后说一下这东西的缺点,它首先电池容量只有1800ma,续航不行,如果开启制冷就更耗电。而且没电了,给他充电的时候他是不能工作的,这就没法用充电宝来让它工作。只有充满电才能用。另外它的制冷只是脖子这块,不能让风扇吹出冷风。

补一张图,感觉好多人好像没看懂,它这玩意是三风扇,两个风扇往胸口吹风。脖子那里制冷片后面有个风扇给制冷片散热。所以胸口那里的风不会是热风。

网友:
第一次见制冷半导体的。

网友:
看电池续航估计极其有限~

网友A:
这种风扇挂脖子上是吹哪里的?

网友:
半导体制冷时产生的热量通过风扇排走?那风扇要按模式正反转进行切换?

网友:
创意挺 不错 真有用?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它制冷时散发的热量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挂脖子上是吹哪里的?

就是吹脖子啊

网友B:
下面两个电机还是有刷的,半导体制冷效率低,还只能后脊背发凉,估计都没看鬼片效果好

网友:
多少钱到手的?上链接看看,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满电能运行15分钟就绝对是奇迹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半导体制冷可是能耗大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两个电机还是有刷的,半导体制冷效率低,还只能后脊背发凉,估计都没看鬼片效果好 ...

好生动的描述,有那味道了

网友:
这个用来改造一下做个手机散热器估计不错呢。

网友:
带制冷片拆了改造应该不 错

网友:
不开制冷估计续航应该不错,我有几个不带半导体的,一挡风3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脖子上吸收了热量吹到咽喉上吗?

网友:
半导体制冷是能耗大户 实际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