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坏的电蚊拍,求助大神

楼主(2024-05-21):
一个不懂电路的拆客遇上坏的电蚊拍,救助大神们。

充电时指示灯不亮,也不能打蚊。

拆开发现鼓包的电容,烧黑的电阻。

求助大神这个烧黑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呢??

换了这两个元件能正常使用吗??

感谢!!

网友A:
电容还鼓包了~电阻应该跟R3那个一样吧

网友B:
那部分应该是充电电路,在原电池的位置上接个18650,看能打蚊子不,能的话就直接把充电电路废弃了,改成锂电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铅酸蓄电池的,电阻是LED限流电阻(1KΩ左右即可),很可能是铅酸蓄电池坏掉了,导致电压升高,烧了电阻,鼓了电容。可以换上(电阻、电容、电池)试试,也许别的元件没坏。

网友:
厉害,这个也敢修啊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别的元件,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把交流充电部分和坏电容电阻拆掉,网上买个tpec的充电板,一块锂电池改成锂电的

网友:
看样子电池也100%坏掉了,所以光换这两个原件是不行的,不如废弃原充电电路改成锂电的。

网友:
五楼的方法一劳永逸

网友:
接个18650或者手机旧电池试试能不能啪啪,没锂电也可以用3节干电池串联试试,能啪的话直接买type-c充放电一体板子改锂电,铅酸电池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3楼的方法/五楼的方法

网友:
又是发财电解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已经鼓包怀孕啦!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还鼓包了~电阻应该跟R3那个一样吧

R3在哪里?瞪大眼睛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晕,跟帖之后居然找到了,尺寸上确实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部分应该是充电电路,在原电池的位置上接个18650,看能打蚊子不,能的话就直接把充电电路废弃了,改成锂 ...

谢谢,电路小白,还不懂改装,勉强能换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铅酸蓄电池的,电阻是LED限流电阻(1KΩ左右即可),很可能是铅酸蓄电池坏掉了,导致电压升高, ...

是的,是铅酸蓄电池,电池也鼓包了换了一个,试试换电阻,电容看看,谢谢

网友:
买个成品板换一下就行了,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路小白,还不懂改装,勉强能换换件

那就别修了,买个新的最好。

网友:
电容鼓包了,电阻烧黑了,应该是电池废了,导致电压升高,如果在充电状态下打开开关,升压管也可能坏了。

网友:
应该是铅酸电池的充电电路,脉动充电。这个个烧黑的电阻不一定损坏,先测一下看看是否开路,然后再测一下这个烧黑的电阻的两脚是不是和旁边那个红色电容并接的,如果是并接的,是泄放电阻,阻值在几百K欧姆。如果是串接的,应该是限流电阻,阻值在几百欧姆。那个电解电容是一定要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