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迷你主机的SATA接口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4-05-21):
大家好! 我有一台类似于占美那样的迷你小主机,由于自带的msata固态硬盘容量小,想着增加一块2.5吋笔记本硬盘,买好了2pin的硬盘线和SATA线后,接上去,怎么也识别不到笔记本硬盘,主板bios看不到,电脑系统也看不到。再三确认,电源正负极没有接反,用万用表测试过,笔记本硬盘也是好的,在其它电脑上正常使用,笔记本硬盘通电后,能感觉到里面的马达在转,就是这台迷你主机识别不了。

网上查了相关资料说是 msata 和SATA接口占用了同一通道引起的,要使用跳线短接,但不知道怎么操作,特此请教论坛的各位大神!

网友:
无线网口拔了,买一个minipci转sata的小卡,可以扩2个sata出来。
另外,直接买一个大容量的msata的ssd也不贵啊,效果一样呀。

网友A:
先看BIOS里有没有,然后把MSATA拨了再看识别没有...

---------------------

网友:
就算用跳线调整的话,估计也就是mSATA和标准SATA二选一。先看看拔掉mSATA以后是否能自动识别SATA吧。

网友:
注意看一下丝印吧
右边那个跳线是干啥的

网友:
拔了MSATA再试试

网友:
一般最少都有两路sata 用表量一下  看看msata插槽的sata信号线是不是到了sata接口附近的小电容  如果是那就是2选1  注意看看sata座子附近的丝印 如果是2选一 会有说明

网友:
主板上跳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BIOS里有没有,然后把MSATA拨了再看识别没有...



bios里面看了没有,拔掉msata固态,测试还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里面看了没有,拔掉msata固态,测试还是没有

有没有可能SATA线不通或者主板SATA走线缺元件???

楼主:
拔掉msata测试过了,依然识别不了笔记本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SATA线不通或者主板SATA走线缺元件???

大概率是了,我问了当初卖这机器的老板,回复说这款机器不支持外接2.5吋硬盘,原厂bios就不支持。看来不用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了,我问了当初卖这机器的老板,回复说这款机器不支持外接2.5吋硬盘,原厂bios就不支持。看来不 ...

不存在这种BIOS不支持这种说法,肯定是线路不通,看下sata口旁边的几个电容全不全,不全补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二选一,,,

试试用硬盘线+(2P线+从电脑电源剪下一线,黑接两个黑,红接红,,黄色是12V不接)自己改造的线

看是主板是二选一,,还是线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了,我问了当初卖这机器的老板,回复说这款机器不支持外接2.5吋硬盘,原厂bios就不支持。看来不 ...

有minipcie在,还怕啥。扩4个sata都可以。扩2个sata的20以内包邮。我5.1刚这么折腾过。

网友:
小作坊小主机不怎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