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一个嘉善凯有源音箱

楼主(2024-05-21):
一个破音箱竟然修了一个下午。话说前段时间搬了寝室,虽然房间不错,但是没电脑,找办公室协调了一台电脑,用着用着发现还是缺点什么,听个讲座什么的没个音箱不行呀,但是,公家的事不管大小都得层层审批,太麻烦了,还好咱们这些混论坛的就是一个破烂大王,谁手里还没有一些破配件呀,这不,手里翻出一个破音箱,电源烧了,所以就回收到我手里了,现在利用起来吧。

但是,本来看似小事,给管理员要了一个12V监控电源直接换上就行了,可是并没有那么顺利,竟然修了一个下午才算完事,怎么回事呢,一个破音箱竟然用了一个下午,那么就边看照片边说明吧。

破音箱

背面,看着不算很烂,里边用的牛烧了

卫星箱

放大板

给管理员要的监控电源

试了试电源可以用

测试声音时发现一个声道没有声音

检查发现,最前端那个端子不通

结果查到了这里,不好办的地方

拔出重新焊接吧

然而,在单位没什么趁手的工具,没办法,开堂破肚吧

清理干净

没趁手工具,就这样夹持吧,对呼着焊

只有这根热熔胶可以利用一下,做做绝缘

虽然难点,总算缝合了

清理干净,看着还不错

检查断点的时候剥开的口也只能用热熔胶处理

可能你觉得这也不算什么,怎么可能用一个下午时间呢,你知怎样?等全部弄好一试,两个声音全部没有声音,唉,真气人呀,原来插头三个端子全部短接在一起了。想着可能是缝合的时候太心急,没等热熔胶冷却就缝合了。没办法又重新剥开,重新复习一遍,这次热熔胶多弄点,多等一会,总算完美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其实这个音频线也不错了,铜线有那么一点点粗,屏蔽线也多。
修音箱修了一下午,没工作吧。假上班,真娱乐!小心督导组巡视组哈!

网友:
这叫什么牌子啊

网友:
感觉电源储备功率不够大,不过小音量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脑音箱中传统铁芯变压器很少有烧坏的,连接线接头我也这样接过

网友:
9.9包邮买个小音箱 能出声就行

网友:
音频线的问题似乎确实较多,这线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音箱最容易坏的零件是电位器,手里几台音箱坏的几乎都是电位器

网友A:
12V电压有点高,用9Ⅴ的比较可靠。

网友B:
音频插头包个热缩套管好点,另外TEA2025最大工作电压12V,你这是极限了有点悬

网友:
差一张照片,功放板的元件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有点高,用9Ⅴ的比较可靠。

下一步,应该是改电源

网友:
怎么的,这音箱居然是装好板子、喇叭再胶合箱体的?拆开还得撕箱体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如果是垃圾电源会不会有杂音哦?

网友:
2。1音箱,淘汰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插头包个热缩套管好点,另外TEA2025最大工作电压12V,你这是极限了有点悬 ...

不是说了,单位只有半根热熔胶可用。另外,我没拍芯片呀,你从哪看出来是TEA2025了呢?

网友:
这线开膛破肚,缝合不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了,单位只有半根热熔胶可用。另外,我没拍芯片呀,你从哪看出来是TEA2025了呢? ...

看底部是16脚的大概率是TEA2025,这类功放在廉价桌面音响用得最多了,还有TDA2822,不过那是8脚的,这个耐压倒是高一点,用12V没问题。

网友:
楼主单位太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