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小准系统,迷你电脑,ITX主机,(感谢各位了,上19V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24-05-21):
20年在TB上买了一套最小准系统,迷你电脑,ITX主机(配置:T48E+A50M)准备用来安装软路由用。收到后装上硬盘安装WIN7系统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些卡,就一直放在哪吃灰中!
这段时间对智能家居感兴趣就想着找出来安装HomeAssistant来玩玩 ,之前购买时有配套的电源,现在电源找不到了,就试着用12V电源输入无法开机风扇不转,无信号输出。
现在也不清楚这个主机当时配套的是多少伏电源,现在就不知道是电源电压问题还是主机放坏了?
论坛中有购买这个的吗?帮看看电源是多少伏的,谢谢!

购买时的链接

在此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上19V电流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A:
笔记本电源试试,19-20V的那种

网友:
似乎可以从电源处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大部分电压是19.5v
接12v不亮基本能破案了

网友B:
看看机箱底部有没有标签上写电源输入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源试试,19-20V的那种

会不会放烟花

网友:
可以上19v试试,万一要是ok就对了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型号。查一下资料就能推断出供电要求了。这种主机一般要求19V--24V供电

网友:
12V不亮,19V也不会放炮,而且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箱底部有没有标签上写电源输入规格

没有标签

网友:
电源口应该印着12V呢!!!

网友:
usb2.0 好像很老

网友:
直接12V,不用上19V,会烧的

网友C:
看看电源接口处的电容,25V就是19V,16V就是12V

网友:
同样配置。感觉还是笔记本好啊,多一个屏幕,价格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接口处的电容,25V就是19V,16V就是12V

非常有道理,支持!

网友:
感觉光盘里面有FDF

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拿出你的可调电源,往上调电压,啥时候开机了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19∨的,12∨不开机就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