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不能充电的CtoC线,找找原因,对USB接口作个简单的介绍

楼主(2024-05-21):
本帖要两层楼:
第一层,拆一根网购的不 能充电的TYPEC to TYPEC充电线,大家看看热闹
第二层,对USB接口作一个简单的科普,大神和不喜欢的可以绕过

折腾一根不能充电的CtoC线

由于单位家里都要使用CtoC线给手机充电,就网上买了一根,也不指望是快充,只要是CtoC线,能充电就行。

收到后是这样的。

结果是不能充电,原装的VIVO和华为的充电头都不能充电。

测量了一下CtoC,VBUS、GND、CC、D+、D-都是通的,就是不充电。

与商家沟通后,补发了一根线。

这次收到后用两种充电头都能充电,手机界面能显示进入快充标志。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第一根CtoC线就不能充电呢?

带着疑问,拆线

是不是两个TYPEC头中有一个焊接不好?从中间剖开,这样还可以使用其中的一半,

是5芯线,两粗三细,还有(啦跨的)屏蔽层,

两根粗线(VBUS、GND)是铜芯的。

从中间往两边的TYPEC头测量,为了进行揉捏,使用内阻仪,用夹子解放双手,

发现三个细的信号线的联阻值有7欧多,

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

整个线的信号线阻值如下,

看来,当初用万用表的能断档“听”是不准确的。

接头也拆开,

焊点很好

至此,得了两个充电TYPEC头

是不是因为信号线的阻值太大引起的不能充电?

有待进一步探讨。

楼下的USB接口相关内容老鸟绕道

楼主:
一、USB的分类
我们见到的USB接口有很多种,接口外形上基本分为三大类:
USB Type-A、USB Type-B、USB Type-C。

USB Type-A与USB Type-B按照体积大小又可以细分三种类型:
Standard 标准、Mini 小型、Mirco 微型。
USB Type-C接口只用一种造型。
总结如下表:

从传输速度上可分为2.0和3.0两类
上表中只有TYPEC的3.0的,下表中为3.0的:(多了两组供3.0使用的收发引脚)

二、USB Type-A
USB Type-A有好几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大家最常称呼的USB接口,其实它完整的称呼叫做Standard Type-A USB接口(标准Type-A/Standard-A)
还有非标准的小型Type-A USB接口(有的基本被淘汰)
Mini Type-A、Micro Type-A、USB3.0 Micro Type-A。
2.1 标准Type-A USB接口分类
USB 2.0有4个金属触点
USB 3.0有9个金属触点

虽然一般的蓝色的USB接口是USB3.0的,但是看触点比看颜色区分USB2.0、USB3.0要靠谱得多。

引脚定义

2.2 标准Type-A USB接口优点
现在大家觉着标准USB接口有点反人类,因为其不支持正反插(因为每次都有1/2的几率是盲插可以插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偏偏此次盲插都插不进去),但是,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这种接口是十分先进的,因为这种接口兼容串口并且支持热拔插(意味着在开机后插上或者拔掉这个接口,电脑都是可以检测到的),而且英特尔还不收专利费,免费的就是香。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了,怎么还不支持正反插,当然期间乐视有过支持正反插的设计的,没有推广开来。
三、USB Type-B
Standard Type-B、(2.0/3.0)、Mini Type-B(2.0/3.0)、Micro Type-B及USB3.0 Micro Type-B
引脚定义

3.1 标准USB Type-B 接口分类
USB2.0 有4个金属触点
USB3.0 有9个金属触点(可兼容2.0)

3.2 Mini USB Type-B 接口分类
常见于老式功能机上,因为仅有5金属触点,只支持USB2.0(MiniB)
3.3 Micro USB Type-B 接口分类
Micro Type-B(2.0 安卓口)、USB3.0 Micro Type-B
四、USB Type-C/Type-C/USB C
因为Type-A/Type-B的接口太落后,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Type-C出现了,它是一款体积小巧、支持正反插、充电和数据传输都更快、功能更加强大的接口。
引脚定义

4.1 Type-C接口的特性
1、更小巧
体积远小于Type-A和Type-B接口,只有8.3mm*2.5,

2、更方便
可以承受一万次反复拔插,强度远远好于Mirco Type-B。
3、更强大
有更好的物理承载能力和协议兼容性,其24引脚,兼容USB2.0、USB3.0、USB4、雷电3/4协议,能提供120W供电。
4、最高40Gbps带宽、笔记本有外接8K显示器的能力。
(USB-IF组织更新的v2.1版本USB Type-C线缆和接口标准中,其供电能力最高可达240瓦,并被命名为扩展电力范围(Extended Power Range)。240瓦,已经足矣带起戴尔32寸的4K显示器、外星人游戏本、打印机等诸多产品了。唯一支持USB4协议的接口。
4.2 Type-C的版本
全功能:一根线解决所有的问题
接口中的24引脚都使用的
残血版:只有2.0的速度,充电功率低
接口中不使用3.0高速引脚,只用了16脚(有的引出只有12脚)。
CtoC的基本都是阉割版
所以,全功能的线都很贵
五、USB协议
5.1 USB2.0 3.0

传输的带宽,

对比如下

5.2 USB4
半速USB4——20Gbps
全速USB4——40Gbps

5.3 USB4协议(满血版)
1、更快的双通道传输速度,最高可以拥有40Gbps(20Gbps*2 )带宽,还可以外接显卡
2、更强的供电能力
USB-PD(USB Power Delivery)
3、更方便的兼容性
兼容雷电3/4、向下兼容USB3.2/2.0
兼容DisplayPort视频传输协议,8K60hz

网友:
如果两端焊点都很好,就应该是线的问题,这么粗的线。电阻不至于那么大。

网友:
就算线长1m,阻值也就0.x欧左右,就算线再烂也就几欧撑死了,jf测量的结果有十几欧明显是不正常的。

网友A:
铜包铝的线?线组这么大的吗

网友:
C口不是 cc1 cc2 5.1K接地嘛? 5.1K电阻呢

网友:
还是有差别

网友:
应该还是接触不良或虚焊,假如cc阻值几欧是不会影响握手通讯的,几十欧都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的线?线组这么大的吗

大概率c口品质不好触片接触不良,纯铝线都不会是这个阻值~

网友:
线阻引起掉压?然后触发协议降级,降无可降,自我保护断开,避免低压大电流。
反正这是我瞎猜的。

网友:
小厂质量是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c口品质不好触片接触不良,纯铝线都不会是这个阻值~

想起来我也有一根CC线,1.5米的,也是不充电了,还没测试,等有空了也来看看是不是也是C口接触不良了

网友:
确定是铜线?

网友:
有时候买根线真的需要运气哦

网友:
应该是线头接触不良!!!

网友:
各类usb接口大科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头子水很深的,好的带芯片的头子一个都十几块,差的头子一个几毛钱,根本不是一回事。好的头子的弹片技术弹性好,表面接触电阻小,并且耐磨。传统就是镀金,所以好的头子很贵。

网友:
这类东西的用料差距太大了

网友:
若能把它连接好,恢复充电功能,估计就能验证到问题原因了

网友:
线材看着不 细,阻值不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