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 S500UC直流断路器 双触点结构,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4-05-21):
外观比普通小型断路器大很多很多,家用普通配电箱别想装上,不过一般也没人家用这东西
ABB官网介绍,这个系列主要是给火车用的,不知道用来控制什么
交流版分断能到50KA,比有的塑壳参数都好了
我这用来接直流电,直流版30KA
这个双触点直流断路器也不需要分方向了,可以随便接

我这需要拆成2P用,双层铆钉的

具体参数,竟然还有3C人证,不知道是不是国行版
断路器是瑞士生产的,属于进口货

这东西其实本来我不想拆的,其中一个破损了,被迫拆解
如果没破损你们短时间就看不到这个贴子了

撬开以后里面没我想象的复杂,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双触点的

又是和S260系列一样的金属架构,外壳破损不会影响机构运行

怎么感觉这个灭弧栅还不如S200M系列的大,就12片

体积感觉差不多,这个还薄

这个材质也是铁镀铜,不是纯铜的

灭弧片厚度1.0

这是S200M系列的,分断10KA
还有S200的C80,C100也是这个灭弧栅

S200M的就0.8了,不如西门子5SY系列的

触点也是比较大

这个是全新的,所以触点非常干净。感觉直流电通电没几次就会被打坏

然后撬开另一面,直接掉出来一个灭弧栅,我就发现事情不简单

另一面看到了双金属片

首选进线先进入电磁铁和双金属片,然后双金属片出来到第一个触点
然后转到另一面到第二个触点

这个应该算是正面

这是反面

用手捏住一个触点,然后分闸

另一侧触点还是可以断开

跳闸是通过推动棕色的片跳闸,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反正不导电

这个位置对应的是外面的旋钮,交流版可以调电流,直流版没有标记
但是拧到最右边就不能合闸了,可以对电流进行微调

网友A:
Made in Switzerland瑞士制造。

  水货。

网友B:
可能是机床上用的。

网友:
大功率玩法

网友C:
这个做工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不知道线圈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哈哈

网友:
防拉弧机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de in Switzerland瑞士制造。

  水货。

应该水货,这个有3C认证,而且这是中文原盒,这次卖家把盒子也发过来了,至于从哪来的我就不知道了。能买这种开关的肯定是国家级重要项目用的,没必要省这些钱买水货普通家里预算紧直接买10块钱两片的正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机床上用的。

机床一般也用不到这种,据说是火车上用的

楼主:
低压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不知道线圈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哈哈

这种开关肯定不可能是铜包铝的了,这个开关正常价格超过1000了,50块钱的正泰NB1都不是铜包铝了

网友:
当时看到进口设备拆下来的西门子空开几十个,可惜老板认识货直接高价,我看了下全部是一样的,本来还想要的

网友:
一般是光伏或者直流电压电流都比较高的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