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波机顶盒,要高清版,有人推荐么?

楼主(2024-05-21):
以前用的标清机顶盒,有些频道看不到,想换个高清版。

哪个牌子好一些呢?
接受地面波的,不要电视机顶盒啊。

网友:
地面波没有几个频道,近几年出的电视都自带DTMB,弄根好点的天线就行了。如果你用显示器当电视看的话,还真不如用网络盒子。

网友:
各级电视的加密收费行为,与广播的初心背道而驰,最终把自己搞死了,不仅广告没人看,连节目也少人问津了。我有点怀疑房地产就是向广电学习,进行各种限而走到如今这般状态的。
现在似乎DTMB在逐步放开了

网友:
国家强制要求2014年以后生产的43吋以上大屏电视都要有DTMB地面数字电视接收功能,只是选择接收天线就行!

网友:
现在看电视节目的确实少了,可能都是老年人吧,年轻人,利用网络。手机和电脑都是解决看电视,看电影,看娱乐节目,各种利器都可以完成。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本身就支持地面波,国家要求的,你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十几个台。现在的电视本身就支持地面波,国家要求的,你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十几个台。现在的电视本身就支持地面波,国家要求的,你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十几个台。

网友:
网络的app找找

网友A:
电视机自带?家里的80寸华为电视机上好像没有可以接天线的地方,难道我买了台假华为电视机?

网友B:
菁华牌,这个牌子的好,还能插U盘录像,现在不知道出到第几代了。除了买机顶盒,还要买放大器,天线。我玩DTMB是2015年的时候了,前前后后花了2000多,就是为了接收香港的信号,然后搬家了,就没玩了,当时用小米电视2,也能用自带DTMB功能,只需接放大器和天线,但是有些台没有声音,用机顶盒就可以。。不过一般的话,用电视机自带的也能看。看你自己想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自带?家里的80寸华为电视机上好像没有可以接天线的地方,难道我买了台假华为电视机? ...

看看电视机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圆的,全金属,外面一个圈,里面一个小圈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
接受地面波的,不要电视机顶盒的,你买个天线就行,只是台少,搞室外天线台多一些。

网友:
都自带了,配个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菁华牌,这个牌子的好,还能插U盘录像,现在不知道出到第几代了。除了买机顶盒,还要买放大器,天线。我玩D ...

对,就是菁华 好像是第五代了吧,就是比较贵,但是好用

网友C:
我有户户通三代半。带地面波。不过地面波我都没测过。一般没人用。三代半带高清台95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户户通三代半。带地面波。不过地面波我都没测过。一般没人用。三代半带高清台95台 ...

多钱买的?

网友:
数字电视机都能接收地面波的,如果离电视台不远而且没有高楼遮挡的话一根简单的天线都能接收,只是接收的台数有限。

网友:
同辉带HDMi接口,

网友:
同辉地面波

楼主:
电视机自带的地面波功能都比较弱,还是专用机顶盒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