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菜鸟用烙铁(配合松香堆锡)拆焊及牙签通过孔技巧

楼主(2024-05-21):
1F: 作案工具
2F: 松香堆锡拆单脚元件
3F: 松香堆锡拆多脚元件
4F: 牙签通过孔

作案工具,9.9包邮的:

焊锡/松香/烙铁不用多说,那截铜丝可有大用处,自行看帖体会

楼主:
2F: 松香+堆锡拆单脚元件

1.烙铁将松香加热,在半固态的时候用铜丝沾一坨,如果纯液态地话铜丝基本沾不上多余的松香

2.将铜丝上的松香转移到待拆的元件脚上,注意烙铁加热铜丝上部(绿色框),松香融化的时候就自己流到元件脚上去了

3.往待拆元件的脚上堆锡,请原谅我只有两只手,没办法拿锡和烙铁的同时拍照,注意如果角度不好不容易堆锡地话可以在烙铁上多沾点锡,把铜丝靠近元件脚,然后就可以容易地把烙铁上的锡怼到铜丝和元件脚上了(拆多脚芯片时有演示图)

4.两边脚都堆锡完成后用刀片或其它东西轻轻撬着元件,然后对元件两脚上的锡加热(这种大面积覆铜的板子散热会很快,所以烙铁温度要适当调高一点),来回往复直到完全拆下元件(注意一定不能暴力撬)

楼主:
3F: 拆多脚元件

1.往元件脚上怼上松香

2.往元件脚上堆锡,如果有灰尘或其它原因不好堆地话可以用铜丝辅助

3.堆好锡后一边加热一边撬

一不小心大力出奇迹了

万幸焊盘没挂(貌似左下角原来就没焊盘)

楼主:
4F: 牙签通过孔

1. 可以看到过孔被锡堵住了

2.找准背面的位置,用牙签对准洞洞(你们都懂的)

3.牙签另一头顶住桌子或者其它东西

4.用烙铁加热焊锡,不需要使力,牙签可轻松穿过过孔

拔掉牙签,洞洞走光了

这是以前报废焊盘后自己摸索到的经验,给大家作个参考...

网友:
这是赶上直 播了

网友A:
你需要一瓶松香水猪大油

网友:
这是在做教学资料!

网友B:
这有点麻烦,一个吸锡器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瓶松香水猪大油

松香水还是算了,味道太大,我觉得松香就够了,虽说用完会黑乎乎的,反正不导电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麻烦,一个吸锡器也不贵啊!

又想骗我花钱,不买,坚决不买...

----------------------

网友C:
我拿粗铜丝弯一个U型,拆IC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粗铜丝弯一个U型,拆IC很好用的

+1,粗铜丝导热效果好,拆IC利器,只是恰好手头没有...

----------------------------

网友:
各位大神,拆卸元器件,各有绝招啊,电烙铁配合铜丝或铜网,堆上焊锡再一起熔化,或者把每个引脚的焊锡都吸走,元器件自然就下来了;      还有就是热风枪调到合适的温度,引脚焊锡熔化,用镊子就可以拿下来。这些知识都是初学者慢慢总结出来。

网友:
长经验了,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拿粗铜丝弯一个U型,拆IC很好用的

  铜丝绑在烙铁上?

网友:
小白课堂上课了

网友:
拆个贴片要那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丝绑在烙铁上?

你想绑也行,不过没必要,靠在IC脚上堆锡就好了...

网友:
“怼”和“堆”字的正确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