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一下洗衣机

楼主(2024-05-21):
这个洗衣机也是用了很久很久了,应该是200X年买的,用了有20年了。
之前基本上没有啥问题,就是有一次无法排水了,想当然就去买了排水阀回来换,结果发现是排水阀的线被老鼠咬断了,白买了,接上线就修复了。
之后应该没有出现过什么故障。这个牌子果然是厉害。
但是,前天,要用的时候,按电源键,没有反应了。咋按都不亮。
心想,这老爷机该不是出大问题了吧,搞不好控制板坏了还不好修。

拆开看看吧。一开始就没打算大拆,打算先拆控制板出来,测量一下接头的电压还是有必要的。
拆控制板比较简单,
1、要先拆面盖的4颗螺丝。
2、接着将面盖翻过来,拆控制板盖的5个螺丝。
3、再拆控制板和面盖连接的6个螺丝。
完活。
拆到这个程度,万用表也不用找了,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接上电源,测试一下,功能正常,电源键也没坏。
那是什么问题了,后续看图吧。

楼主:
这次拆才发现,原来之前修过一次水位控制按键的,时间太长,忘记了,拆了控制面板下来才记起来了。

不过这次用的灯罩更好用,找两个按键距离正好合适的灯珠罩,直接用8MM的钻头钻孔,切割后用热熔胶粘上去就行了。效果不自己找一个厚堵料钻孔更好。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零件联想力丰富。

楼主:
想起来了,这货2022年10月,国庆期间,闲的没事,拆洗过一次内筒。这也不算是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零件联想力丰富。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这次维修也是0成本吧。工具不能算钱,之前买的热熔胶也不能算钱,LED灯板聚光罩也不能算钱的。

网友B:
都用这么多年gdp怎么办,快响应国家号召换了吧,然后就能隔几年一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这么多年gdp怎么办,快响应国家号召换了吧,然后就能隔几年一换了 ...

奈何他不坏,想换一个都没借口。

网友:
当年买了台合肥三洋的洗衣机,各种坏,电脑板换几遍都没用,

网友C:
中山威力的洗衣机寿命确实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威力的洗衣机寿命确实长一些。

据说是铜线电鸡,问题是这货也便宜,真没说了。

网友:
昨天我家微波炉门打不开了,自己拆了把门开关关节给修好了,十几年没出过问题,塑料老化了,粘好就行

网友:
老式那种双筒的也很耐用,洗衣机还是还拆除内筒清洗才能彻底清洁

网友:
我也想拆下内筒清洗,可是那个波轮想了好多办法就是拆不出来,现在边波轮的螺丝都没上,就这么用着半年多,那波轮还是那样没一丝松动我也是服了。

网友:
总算是知道了“威力”的威力了!

网友:
我家小天鹅也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这洗衣机确实有“威力”

网友:
中山威力的洗衣机

网友:
这个好手段

网友: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