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头梁皮质脱皮,怎样处理?

楼主(2024-05-21):
那些真皮修复膏有用么?

网友:
疯马皮直接代换

网友:
直接换,某宝有。

网友:
直接拔掉算了。

网友:
不保养就是这种结果

网友A:
拿把硬质刷子,把仿皮部分全部刷干净,留下布质基底就好了
和音质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把硬质刷子,把仿皮部分全部刷干净,留下布质基底就好了
和音质影响不大

这个大法,厉害了

网友B:
ma马宝有,我就是买新的换上了

网友B:
还有线,老线皮都发硬、断裂、脱落了,买了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马宝有,我就是买新的换上了

比较出名的耳机,应该都有,但我这个没啥名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线,老线皮都发硬、断裂、脱落了,买了新线

线的参数差不多,比较好买,那些耳罩、头梁之类,可能不一定适用

网友:
选个大小合适的一包就完事了。
https://s.click.taobao.com/ks3pUnt

网友:
撕掉,重新贴一张真皮上去,也可以买楼上的后包魔术贴!

网友:
本来也有这个问题,坛友回复一下子解决了

网友:
头梁脱皮了一点点刮掉,只剩下脱皮后的布基。

网友:
我的Skullcandy CRUSHER WIRELESS 买了1年耳机棉掉皮换了感觉差很多,现在3年头梁的皮也裂了,还没有想到怎么搞,觉得拆掉点外皮算逑,耳机已经够重就当减重也好.

网友C:
   开线了针缝,脱皮了全用指甲挂掉,根本不是浩烦的工程,反而很治愈的,觉得很难刮掉就过两年再刮,高端耳机环保材料蛋白皮老化很快的,变成布面的舒适性反而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出名的耳机,应该都有,但我这个没啥名气

自己加工,把原来的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线了针缝,脱皮了全用指甲挂掉,根本不是浩烦的工程,反而很治愈的,觉得很难刮掉就过两年再刮,高端 ...

铁三角的蛋白皮都有这个毛病,不过蛋白皮整个掉干净了就成了布面的了

网友:
把老化部分弄掉,买个薄的真皮贴上,边角料没多少钱,换上质感和手感无敌,记得买厚度1mm以下的羊皮,比较软,鼠标侧群群,相机这类可以买牛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