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恒压恒流电源模块做了个机壳

楼主(2024-05-21):
不久前看到ZK-6522黑白屏版本,看了测试视频,对操作不太喜欢,想不到最近推出了彩屏版,立即入手了,因为没有外壳,就自己畫一个吧

楼主:
用了灰色碳纤维petg打印,质感还是不错的

楼主:
顺便测试一下,测试设备不专业,但这精度很满足我的需求了

网友:
这电源表头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对于DIY来说,有3D打印机真是为所欲为

网友A:
楼主把那个斜面材料做厚一点,表头挖孔的时候多挖一个平面,让表头装上后和外壳平齐,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那个斜面材料做厚一点,表头挖孔的时候多挖一个平面,让表头装上后和外壳平齐,更好看 ...

你的想法好哦

网友B(2024-07-21):
可否分享一下外壳文件,谢谢

网友(2024-09-14):
电源和盒子都没有。不过看着好精致。

网友:
这打印机打出来的效果很不错啊,看来我的3D打印机还是要好好地调教调教。

网友C:
朋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外壳文件万分感谢!!!!!

楼主(2024-10-20):
引用 网友B:
可否分享一下外壳文件,谢谢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66371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外壳文件万分感谢!!!!!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6637186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6637186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6637186

感谢楼主!下载的文件里好像没有底板的文件,可否添加一下?

网友:
打印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下载的文件里好像没有底板的文件,可否添加一下?

有哦,总共三个文件

网友:
挺精致,这种电源小于50mA貌似不显示

网友(2024-12-06):
请问一下,你那个4mm的香蕉头母座怎么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