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太太电动晾衣架主板坏,拆修

楼主(2024-05-21):
某鱼买来才用1年多点,今天摇控器,按不了了,以为电池没电,拿下用万用表测了,摇控器电池有电,再试机器人断电再开已经没有滴的一声,知道出问题了,拆下来检查,也看不出来哪里坏,万用表测了保险与负温度保险没坏,这下不好查了,不知道有没有通病,或哪些是易损件?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没滴生的话,先查7805

网友B:
和我家的差不多,直接换主板和遥控器套装,自个儿修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滴生的话,先查7805

从继电器型号看,应该是两级降压,先7812再7805。。

继电器是12的,需要12V   遥控接收和单片机是5的,需要5V

网友:
直接换主板和遥控器套装

网友C:
看一下供电有没有输出,重点检查一下220V输入那个红色小方块保险管

网友D:
曾经修到发火去,后来直接买块正反转遥控板,用回行程开关保护,十来块钱搞定,不费脑细胞了。

网友:
单片机没挂还是有修复可能,先从电源查起吧!

网友E:
没有滴声的话,肯定先从电源查起,顺着前级一级一级的往后查,最后缩小故障范围,更换可疑原件。我猜大概率是电源部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滴生的话,先查7805

好的我查一下7805输入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家的差不多,直接换主板和遥控器套装,自个儿修太难了!

有什么套装推荐?多少钱一套?好用吗?有没有带WIFI,手机远程能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供电有没有输出,重点检查一下220V输入那个红色小方块保险管

万用表测了保险与负温度保险没坏,给色5A保险是好的 电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修到发火去,后来直接买块正反转遥控板,用回行程开关保护,十来块钱搞定,不费脑细胞了。 ...

还可以这样操作?链接发一个?  确实看着不简单,以前我修过一块好太太的,好在看的出来烧了几个元件,这个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滴声的话,肯定先从电源查起,顺着前级一级一级的往后查,最后缩小故障范围,更换可疑原件。我猜大概率 ...

好的,先查电源部分

网友:
从电源查起,电源出故障的多。

楼主:
这有两个电阻与1个电容发黄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可能电源没正5伏电压了,开机没滴的一声,单片机没电就不工作。
没维修电源经验的话,淘个板子直接换上

楼主:
通电在路测了一下,发现从变压器过后就没有一点电压,我重点查一下变压器,后面的12V,32V,5V没有一点电压,7805输入输出都没电压

网友:
没有滴的一声,说明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先简单查一下开关电源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