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动车铅酸电池应急启动对两个电池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4-05-21):
家里有闲置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很想派点用场。看到网上有直接用来应急 ,的用来做副电瓶。想到应急启动时,必然要将两个电压不同的电池直接并联

,可以想象接通时电瓶间必然有大电流的充放电,如果做副电瓶,当副电瓶没电时,是否也可以直接搭在主电瓶上充电?

网友:
汽车启动瞬时电流在200-400A之间,电动车铅酸电池扛不住的,并入汽车应急,可能会导致汽车起动机损坏。

网友:
可以,就是电流太大

网友:
记得汽车电池和电动车的电池不是一类型,电动车的不能短时间大电流工作

网友:
我1.6的小车,直接用两个20ah的电动车电池并联取代汽车电瓶使用一年多了

网友:
我的1.6不够电时,我都是并联到摩托车电池启动,勉强能行

网友:
能有什么后果呢,又不是一直并在车上,只是启动用

网友:
蓄电池的类型不一样,骑车用的是启动性的。

网友:
当副电瓶你得保证有电。没电这样用不是更动不了

网友:
如果是当备用电瓶储能是可以的,主电瓶没电了的时候,把电动车电瓶并上充电可以,启动的话不行,几次就坏了。

网友:
先搞清楚,电压,并联,等物理含义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