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笔记本与投影机的最佳分辨率如何调整?

楼主(2024-05-21):
我看大部分的投影机分辨率不是 1280 x 800 就是 1024 x 768 ,但是笔记本的分辨率是 1920 x 1080 像素或 1366 x 768 像素,那不管画面怎么输出,肯定会有黑边或是画面被切割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输出最佳效果吗?

网友:
用屏幕扩展模式,投影仪和笔记本分辨率可以不同。

网友A:
二楼说的也是个方法,最好是升级投影,现在的投影最低也是1080p分辨率了。

楼主:
不是我的投影机,谢谢二楼的回复 我目前得到的建议也大多是用扩展显示。

网友:
都能自动匹配吧

网友:
扩展模式,各显示各的,就是要拖来拖去

网友(2024-06-23):
早期投影分辨率大多都很低,现在也有很多低分辨率的。太模糊了。

网友(2024-08-31):
分辨率低的投影仪可以考虑换新了,确实过时了!

楼主(2025-06-03):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也是个方法,最好是升级投影,现在的投影最低也是1080p分辨率了。 ...

1080p和分辨率应该没关系,我查了新款的大部分投影机吗,分辨率也是固定的,不是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