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镍镉电池VW-VBS2E

楼主(2024-05-21):
上午拆了个松下摄像机的充电器,有坛友问电池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就把电池也拆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6359474

两块电池,一块2.4Ah的,另一块1.2Ah的

厚度差一半

注意,有一个红点

拆个大的
是不是年头长了,比较容易拆开,要想装回去只能用胶带裹了。

10节电池,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充电十几个小时,量了电压9节1.32V,1节1.26V
中间那个触点没用

每两节并联,再串联5对,输出电压6V
估计那个小的是一层,单5节串联输出电压6V

电池直径

电池高度

关于那个红点的说明书,微信翻译的,真方便。

说明书中谈到镍镉电池在无电状态下存放,所以这个电池放了这么多年还能用。
OK

网友:
果然是五串的 不过两并没猜到

网友A:
曾经的摄像机电池,理论上是可以改成锂电池的!

网友:
镍铬有记忆效应

网友:
镍镉电池相对而言使用充放电比较粗放,估计能量、重量体积比不大。听说镉对环境污染比较大。淘汰了!

网友:
好的镍镉电池能用很多年,只是大电流放电效果差。

网友:
这个电池应该是三洋KR-600或KR-900,单节1.2V,标准的5串2并结构,挺好的。

这个电池芯现在几乎难找了,建议拆开一节一节的充满,大电流充放激活。

网友B:
就没人注意说明书上头“英语”二字吗?
这当年就已经有机翻了吗?

网友:
镍镉电池就这点好,不怕亏电

网友C:
量长度的时候不怕短路??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池,某宝上有,很贵,估计里面是锂电,卖个情怀

网友:
这电池据说充不爆炸

网友:
镍镉最大的缺点是有记忆效应,没这缺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人注意说明书上头“英语”二字吗?
这当年就已经有机翻了吗?

手机拍照在线翻译

网友:
先大电压激活在充电

网友:
据说镍铬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网友:
已是昨日黄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长度的时候不怕短路??

外皮延伸到两端了,所以不会短路。但是卡尺还是有一边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的摄像机电池,理论上是可以改成锂电池的!

摄像机虽然还能用,还是手机方便,并且比这台摄像机画画质量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