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智能电视很卡,可以换主板吗

楼主(2024-05-21):
家里2015年购置的夏普60LX765A智能电视,主板配置太低,运行卡顿,可以换一个通用高配置的替代主板吗?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换主板不如加盒子

网友:
没有通用主板的,建议你外接一个高配置的机顶盒吧

楼主:
开机得至少30秒,配置太低了。

网友:
只能换个盒子

网友:
配置低肯定运行不流畅,当初购买时的自带软件大多已经升级,导致体验效果很差。

网友:
购外置盒子是个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不如买个盒子方便

网友:
换个盒子更实在
要么得看驱动板是不是和内置盒子的板子在一块,二者之间的连接方式

网友:
确实,我2016年买的酷开 55寸的 电视也是很卡,体验很差!

网友:
建议断网,恢复出厂设计,禁止网络连接,然后网上买个盒子用,现在2+8G的也就是四五十块一个,比换电视主板简单方便太多了。

网友:
电视先恢复出厂设置后 不要连接WIFI   随便买个外贸盒子和破解盒子 效果依旧杠杠的

网友:
买个二手外置盒子确实是个好的方法。

网友:
听大家的建议买盒子方便实惠,回来即看

网友:
外置盒子确实是个好的方法

网友:
整个二手盒子 低价高效

网友:
几十块买个4看盒子

网友:
换主板工程太大,上个盒子,简单省事

网友:
配置不行,换了主板应该还是一样

楼主:
这破电视,即使恢复出厂设置、不联网,开机至少得30秒,经常还开机1次失败,需要断电重新开机。之前换过原厂主板,一样。主板配置太低了。就看市面上有没有支持这个型号电视的高配置替代第三方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