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6D32 SSOP24 LED恒流驱动抗干扰数码管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 I2C通讯接口

楼主(2024-05-21):
产品型号:VK16D32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SOP24L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16D32是一种恒流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LED恒流驱动模块等电路。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调节扫描的位数,从而获得更大的单点驱动电流。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8SEG×1GRID到8SEG×12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适用于小型LED显示屏驱动。
相较于传统的 LED 显示面板驱动芯片,当点亮的 LED 数量变化或者输入电压变化时,单颗 LED 电流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显示亮度;而采用了恒流设计,当显示模式配置好后,每颗 LED 的电流就恒定不变,不会因点亮的 LED 数量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而产生波动。ZXY1013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8个SEG脚,12个GRID脚(显示位数可调1到12位)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
• 8级整体亮度可调(SEG恒流设置8级)
• 内置显示RAM为8×12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输出恒流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SSOP24L(150mil)(8.65mm×3.90mm PP=0.635mm)
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FAE技术支持, 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