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轿车应急启动电源方案,摩托车电瓶是否可行

楼主(2024-05-21):
之前搞了太阳能充电,不过前段时间偷懒没有接所以亏电了,电池提回家充电挺重的,所以又想折腾了。最近雨季,天天阴天下雨要连续半个月,太阳能也充不到电……

讨论下什么方式好,想法如下:

1、便宜点。
2、汽车应急电源的维护尽量简单,寿命尽量长。

看了论坛里其他人的方式,买板、买电池、焊接,寿命未知,似乎也容易饿死,成本没有详细查。
按照思路查了一下,感觉摩托车电池似乎就可以?我的车子是排量是1.5的。

看B站的用户,有的视频实验可以(12V9AH),也有用12V12H的说尝试过多次。但评论有人说电流太多,用几次会搞坏电池。
所以处于懵逼状态。

目前看狗东12V7A电池非自营45元,12V12AH一百出头,自营差价较大没有细查。
如果可行,考虑到衰减,搞一块12V12AH的似乎最简单靠谱吗?
平时丢家里,需要的时候充电拿去搭电。

其实买这个车子做维护方面都比较省心(懒),反而是电这一块折腾了好多……太阳能充电、电池充电器也买了、现在想搞应急启动电源看看。。。
其他方式也可以推荐,主要考虑价格、易维护性(充电频率是多久,避免饿死)

题外话:最近B站有个用户做的手摇应急启动电源,符合我对汽车应急电源的所有期待,手摇三四分钟就能启动车子了,然而价格2500元,简直炸裂,不知道这样的东西要卖给谁。

网友A:
抗用的还是法拉电容,3000F的才10元一个,5串,你用10年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用的还是法拉电容,3000F的才10元一个,5串,你用10年也不会坏

哪有10块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用的还是法拉电容,3000F的才10元一个,5串,你用10年也不会坏

二手的现在也涨价了

网友B:
搞个断电开关,停个一两个月不是事

网友C:
搞个电瓶断电开关就很好用,听你停两个月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用的还是法拉电容,3000F的才10元一个,5串,你用10年也不会坏

现在涨价了

网友D:
摩托车用的铅酸电池放着也容易坏,而且,质量可靠的摩托车铅酸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E:
很简单,买四片高倍率的三元自己焊一下串起来,给充电到15-15.5伏。不用任何保护板什么的。正负极就是两个夹子。平时就扔车上,半年维护一次。

网友F:
研究一下你的车有没有运输模式。

网友:
手摇三四分钟就能启动车子了,价格2500元,智商税了

网友G:
200多带壳电容款比较合适,买换过充电保护板的。太阳能偶尔可以给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用的还是法拉电容,3000F的才10元一个,5串,你用10年也不会坏

这个价格买不到,但这个方式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断电开关,停个一两个月不是事

断电不考虑,已经有太阳能板了,不需要断电的,之前也看过这个方案,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电瓶断电开关就很好用,听你停两个月都不是问题。

断电是不考虑的,之前也有人建议,我已经装了太阳能了(前段时间偷懒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用的铅酸电池放着也容易坏,而且,质量可靠的摩托车铅酸电池也不便宜。 ...

果然也是麻烦,看来还是需要自放电慢一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买四片高倍率的三元自己焊一下串起来,给充电到15-15.5伏。不用任何保护板什么的。正负极就是两个 ...

我来研究研究,有没有参数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究一下你的车有没有运输模式。

查了一下,是断电的方式,之前搞太阳能就是不想断电……不过如果好操作的话也可以试试看,我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多带壳电容款比较合适,买换过充电保护板的。太阳能偶尔可以给电容充电 ...

这种是亏电了也不会影响寿命,想用的时候直接充一下就可以对吗。

网友:
应急还是铁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