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直流电烙铁2

楼主(2024-05-21):
自制直流电烙铁,温度什么都能焊,比焊台轻,调到13v日常焊接温度有点高,调到12 v合适,大家误解直流电压稳定,就是比恒温还恒温。

网友:
楼主发个参考电路图

网友:
电源看着个头不大多少瓦的

网友:
只有成品图没制作过程。

网友:
这个看电压控制温度的,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这个温度就不准了

网友:
电压控制温度的

网友:
看着个头不大

网友:
调温的,不是恒温的

网友:
你这是直接调压的吗?不弄了616控制板,才8块,比你的电压表+调压模块便宜

网友A:
这用的什么烙铁芯?

网友:
看来是直流稳压供电,那就是恒功率了。
真不错啊,接几个18650来供电不就是无线烙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的什么烙铁芯?

没有芯片

网友:
烙铁都自己制作,看来还是在享受制作过程啊。

网友:
方向不太正确呢,恒温是根据烙铁咀反馈的电动势计算供电量,这里恒温有省电和保证使用寿命以及焊接效果作用,这个只是硬推电流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烙铁芯发红都不管...

网友B:
楼主你这黄色的线我看不错,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黄色的线我看不错,有链接吗

高温线

网友C:
实际上业余使用也没那么讲究 化锡差不多就行了  用同一种锡 差不多固定温度点.  锡点大就调高点电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业余使用也没那么讲究 化锡差不多就行了  用同一种锡 差不多固定温度点.  锡点大就调高点电压呗 ...

网友:
不知道你这成本下来多少钱,我买过最便宜的936好像是四五十,不过温度不太准,会越来越高,要求要是不高的话也够用了,现在用的是自己拼的T12,下来也不是特别贵

网友:
时间越久,温度会越高,要时不时的降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