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圆形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4-05-21):
RT

01,全家福;

02,灯板;

03,电池没标识;

04,背面双面胶好不容易搓掉了还是没有,最后在盒子发现有标注,300mah。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A:
不是铝基板的散热不好

网友:
用的小电池都不带保护板了。

网友B:
这种红外感应的就是不太灵敏

网友:
做工都一样,还有一种双色温的,有个开关可以切换的

网友C:
做工差不多,看电路外围元件少,估计灵敏度不可调节。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
可惜不改C口了

网友D:
缺少保护板,容易鼓包,有条件还是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差不多,看电路外围元件少,估计灵敏度不可调节。

确实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保护板,容易鼓包,有条件还是加上

回头自己买要给装上

网友:
这个红外灯还是不错的。我的是红外管有2个腿虚焊。换了一块大电池。目前放在门口当门灯用。

网友:
比那年火爆论坛的那个版本要简化了。。

网友:
感应灯用着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这个也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铝基板的散热不好

其实这东西没不要在意,亮的时间不长。     就是冷环境里突然有热源会点亮,如果你长期在环境里它就灭了,必须再冷下来再次遇到热源,它没有常亮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红外感应的就是不太灵敏

有些时候灵敏也不是好事,雷达的那个。  有时候闹鬼一样的亮,感应穿墙。。最后还是用回热势的。。

网友:
感觉很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