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小电器不想花钱买1号5号7号电池,我是这样解决的(多图)

楼主(2024-05-21):
      现在家里小电器 不少,都用电池的,但是买电池多花钱不少,我是这样解决的。只要在电池两头接上一个18650电池盒就行,在两颗电池中间贴上胶纸绝缘就行,用上锂电池后,成本也就2元多钱,可以反复充电几百次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大部分场合都可以用镍氢或者磷酸铁锂电池来代替。

网友:
貌似网上有一种外形规格跟干电池一样的锂电池还带c口可以充电的。

网友:
三元电压偏高,有些场景不合适

网友:
我热水器也是这么搞的,充一次可以用很久。

网友:
有些耐压有上限的,比如前两天我试的那个用两节七号电池的鼠标,按4V正常工作一会就OVER了...

网友:
你这个方法不方便,也不安全,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用低自放电的镍氢电池,3-4元就可以买一节了。

网友:
14500锂电+占位桶或6206,14500磷酸铁锂+占位桶,还有10440

网友:
非常好,省掉一笔电池钱

网友:
这个容易漏液腐蚀导致设备报废,磷酸铁锂+占位筒不是更简单,没那么麻烦还安全。

网友:
3.7-4.2v的锂电电压对1.5v*2的用电设备来说实在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