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涂有绝缘漆的电路板,怎么去掉绝缘漆

楼主(2024-05-21):
修变频器,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漆,影响测量与焊锡,怎么去掉绝缘漆。

网友:
那是上的防水胶,不是绝缘漆

网友:
小部分用刀刮,大面积的用脱漆剂。

网友:
丙酮应该可以

网友A:
什么样的绝缘漆?三防漆可以用洗板水洗掉

网友:
去漆有很多种方法,去漆喷雾,酒精、洗板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绝缘漆?三防漆可以用洗板水洗掉

我也不知道,一焊就发黑,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一焊就发黑,见图

看着像三防漆,可以试试洗板水或除胶剂

楼主:
百度来的想试试
电路板上的三防漆如何轻松去除?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路板上的三防漆难以去除,影响了电路的正常工作?别担心,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如何轻松去除电路板上的三防漆。

电路板三防漆厂家
在去除三防漆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电路板上三防漆的成分。一般来说,三防漆是由聚氨酯、环氧树脂等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因此需要使用专业的解胶剂或脱漆剂来去除。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解胶剂或清洗剂。市场上有很多品牌和类型的解胶剂或清洗剂,需要根据电路板的材质和三防漆的成分来选择。一般来说,选择不伤材质的环保型解胶剂或清洗剂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解胶剂或脱漆剂均匀地涂在电路板上,等待几分钟让解胶剂或脱漆剂与三防漆充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控制好时间,不要让解胶剂或清洗剂过度侵蚀电路板。

网友:
测试直接用点力就可以穿过去了。。焊接加热久一点就可以熔锡了。。少量的话,没必要理它

网友:
测试仪表的笔尖要尖一点、硬一点(比如用钢针)。把漆层戳穿过去,到达焊点金属体。焊接时被烙铁头烫焦的,影响美观或怀疑会漏电,就用刀刮刮,清理干净。不在意的就无视它。

网友:
俺是把要弄的焊点刮出来

网友:
99.99%的无水乙醇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