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邮驿付C550收款云音箱,不明白是怎么连4G网络的

楼主(2024-05-21):
朋友送我一个全新的4G收款云音箱,拆开给大家看一下,感觉也就电池和喇叭有点用,没看到手机卡,但是能成功连接到4G网络,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怎么连接的,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这东西还能怎么玩

楼主:
还有几张图一起发出来吧

网友A:
现在物联网卡都是这种eSIM卡了,比如随身WiFi,收款机等

这里有两篇eSIM改装SIM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67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783-1-1.html

网友:
感觉也就电池和喇叭有点用

网友:
4G模块加eSIM卡

网友:
中间大方块就是物联网4G模块,低速的原件很少的

网友:
用处不大,不好玩。

网友:
扫码不行吗

网友:
这种收款云音箱一般用的是eSIM联网,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右上角那么大一颗eSIM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A:
现在物联网卡都是这种eSIM卡了,比如随身WiFi,收款机等

不长叶子的树说的对,现在好多都用IC状的eSIM,特别在汽车上面。

网友:
电池和喇叭DIY蓝牙音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