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问,这个安国的飚王U盘还能修吗?~~

楼主(2024-05-21):
之前网上买的,飚王64G手机电脑两用U盘,用了挺久。这两天插到手机拷文件,忽然就不行了。插电脑也不识别!想拆开来看也拆不了。

网上说量产,用chipgenius识别好像也显示不全!
下载的安国量产工具也是,不知道要怎么搞!!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还有救吗?或者有没有工具能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起码你要发一些图片,尤其是拆机的图片才能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难,至少从你的描述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洗洗睡更好...

楼主:
图片发了,一开始发了,怎么又没了

网友:
你这个U盘是没救了,数据已经丢失找不回来的。

网友:
很典型的flash颗粒虚焊

网友A:
有动手能力有工具你可以加焊一下,这都读不到ID了大概率虚焊了

网友:
工具用的不对吧

网友:
不完整拆开,怎么看,你这个比我8G(检测原颗粒是16G)的十几年前的惠普(绝对是假货)要好点吧,我芯片检测的和实际用软件(也是安国)都不是一样的,搞了2天,总算是救回来了,现在开成5G的,比8G的写速度还快了2M呢。哈哈。。。那种一体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叫法,只有个U盘口那么大,里面看不到颗粒,类似那种卡片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有工具你可以加焊一下,这都读不到ID了大概率虚焊了

不一定是虚焊,有的情况没用对软件也会识别不到。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颗粒虚焊或者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多找些版本的工具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量产一下

网友:
有没可能硬件出问题了?某个电容坏,或者哪里虚焊了

网友:
你这个U盘跟我之前那个忆捷128GB的一样,都是安国的主控,我那个忆捷的拆开主控查到是AU89103-AA1,但是flash信息打磨掉了的,查不到也读不出来,躺抽屉了;详细可以看我的旧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123-1-1.html
你这个要拆的话,可以从TYPE-C口两边宽边撬开外壳,胶粘的,加热一下很好拆的。

网友:
都识别不出ID了,不拆开等着过年吗?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保资料就不能量产,量产就完犊子了。去找专业的搞

网友:
应该是颗粒坏了,或者虚焊

网友: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闪存颗粒可能也坏掉了,除非数据价值很高可以找专业人士试试看,找个同款的把闪存颗粒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