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 维修

楼主(2024-05-21):
我知道这个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不值钱,二三十块没维修价值,只是不甘心,这玩意儿上CR2032没大电流没复杂的电路,乍会坏呢
用的好好的,突然前几天就不亮屏幕了,我用可调电源直接输入3V,0电流,不亮屏,本来都打算扔了,今天是觉得不甘心,打开简单看了下,没看出任何毛病,晶振没起振,全身上下就2个芯片,好吧那就干这两个芯片,上焊油烙铁300度,把烙铁头锡擦干净,每个边烫5秒,送电,屏幕亮了..... 亮了.....
这给我整不会了,一个CR2032供电的极低功耗的简易设备,也能整虚焊的吗?搞不懂,搞不懂.....

哦对了,原配螺丝是内六角的,掉了的话,可以用1.4取代,长度4-6都可以。

网友:
难道是水蒸气惹的祸?

网友A:
用  esp32板子接一个屏幕,用esphome架构编写脚本,定制屏幕内容。然后放在室内
然后把米家温度计。接一个18650电池放到室外(干燥和阴凉的阳台角落),就实现了无线温度计的功能
我就这么用的,随时看到室外温度,很适合北方室内外温差大的地方

网友B:
神操作,没有逻辑,还就修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俺的还没坏思密达
不过俺一直觉得这个不太准啊

网友:
没坏,就是不知道准不准。家里四个温湿度计,度数各有不同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就那个主控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esp32板子接一个屏幕,用esphome架构编写脚本,定制屏幕内容。然后放在室内
然后把米家温度计。接一个1 ...

室外温度用 wifi 上网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操作,没有逻辑,还就修好了

修东西不都是靠直觉吗? 这就是维修。。。

网友(2024-12-30):
我有个也是这样,换了新电池也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自己的东西坏了修不修不取决于东西的价值,主要是修好了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网友(2025-03-14):
我的也是不显示,后来反复验证,发现是电压到3V就不显示了,板上也没看到啥检测电阻,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