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魅力HDC6910 75的机顶盒如何在智能卡已过期的情况下安装使用app?

楼主(2024-05-21):
华魅力HDC6910 75的机顶盒如何在智能卡已过期的情况下安装使用app?
求大师帮助:

网友A: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鸡...



这个照片可以吗?

网友B: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了看配置,然后找对应的固件刷

麻烦帮我看看这个要刷什么固件,刷完新固件能否保留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功能呢?

网友:
这个好象刷不来的吧,CPU也不知,如知了,是卡刷还是线刷的固件也没有

网友:
别费劲,包在大神手里,这个包没外流的

网友:
这种专用系统的怕是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