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冰箱200多。值吗?

楼主(2024-05-21):
Screenshot_2024-05-03-11-57-07-092_com.taobao.idlefish

楼主:
Screenshot_2024-04-28-18-06-55-408_com.taobao.idlefish

网友:
200还要啥自行车???

-----------------------------

网友:
200是带压缩机的,还是制冷片的

网友:
是我宁愿买正牌二手

网友:
家用还是买大的吧,而且要风冷,不结冰

网友:
咸鱼上买2手,风冷无霜

网友:
家用建议别买太小,等做活动买全新1极能效,二手若坏了,你的冻肉贵。

网友:
出租屋或单身用是值得的。考虑到容量少且不是风冷,不适合家庭使用。

网友:
放吃的,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东哥那里全新才200多,你买个二手的也要200多?你是认真的么
你知道前任在冰箱里放过什么

网友:
个人信息建议打码,我买过小鸭200多还是300左右的,反正2开头,效果还行

网友:
买正常的把 电费多

网友:
买200的,一般都是单身或租房的买。到时转手一百几十,不吃亏

网友:
姓名地址电话都齐全了,

网友:
志高小冰箱都是贴牌货,慎重考虑。我买的已退货。买了个2手的美的118升的,350元,非常好用。退一步,而且就算坏了,100升以上的,可以JD买大件电器以旧换新抵扣300元

网友:
值得拥有。我之前临时租房子咸鱼淘一个小冰箱200,房子租完挂咸鱼200又卖了

网友:
巧了,最近要搬家,租了个农村平房住,啥都没有。

连续看了好几天冰箱,本来就像买个两三百的小冰箱,
但是一看牌子,都是什么冰熊、夏新、志高、小鸭、新飞。
再仔细看评论,都是一路货色,噪音巨大、做功极差。

最后还是选了500块钱76L的。
总结就一点,上冷冻下保险的别买。

网友:
我再淘宝买的宿舍用小冰箱298,飞雪的牌子,用了好几年了 还好啊,现在还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