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键盘2.4G接收器找不到了,上面这个7PIN接口是干啥的?

楼主(2024-05-21):
键盘2.4G接收器找不到了,键盘太老了,配不到接收器拆开研究一下能不能改成蓝牙的,发现上面有个7pin接口不知道怎么测信号,每个pin是什么作用,有没有懂的给发改蓝牙的方案

网友A:
我觉得直接买个新的更好,毕竟有时候几块钱就能买一个无线键盘,反正都是薄膜的,手感没啥区别...

网友B:
建议换新
或者自己用什么RMK(好像叫这个吧 就那个开源自定义键盘的)
有点复杂 也有点贵
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直接买个新的更好,毕竟有时候几块钱就能买一个无线键盘,反正都是薄膜的,手感没啥区别... ...

几块钱。。。买了一个esp32正研究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新
或者自己用什么RMK(好像叫这个吧 就那个开源自定义键盘的)
有点复杂 也有点贵

这个薄膜键盘以前几百买的有点舍不得扔哈

网友C:
个人猜测是连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是连USB的

不敢测,怕烧主板

网友:
不是很高端的键盘还是买个新的吧。。。没多少钱

网友:
也有一套键鼠,丢了接收器,不知咋弄?

网友:
建议直接扔了好

网友:
接收器丢了只有联系厂家。

网友:
建议换新,也不贵

网友:
老键盘用着用着就习惯了,就磨合好了,换新键盘又要熟悉一段时间

网友:
红黑不是电源线吗,七针先测出电源接口,其它插错不会烧

网友:
把白色座子拆下来看看有丝印 管脚定义就好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USB线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配个接收器

网友:
去闲鱼找找,说不定能找到二手的接收器呢。

网友:
感觉现在电脑上最便宜的配件就是键鼠了

网友:
虽说 无线鼠键我也有不少,但是还是喜欢用联想的鼠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