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可调电源TPR-1510D拆解,小修

楼主(2024-05-21):
写标题前,特意去度娘查了下,应该是全网首拆,首修(也就是换个电位器),废话不多,先上外观图。

这个是前面板,型号TPR-1510D

后面的纯铝散热器,还不错,老机器用料好,后面还是有惊喜。

故障描述:电压10-15稳定,10以下跳动比较明显,大范围跳动,电流,只能5-10A之间调整,而且反应慢,无法调零,根据以上判断估计是电位器,顺便拆机,拍个图,发个过程,同时有什么坑,给大家说下,首先顶盖拆解时,靠前面板有两个倒扣,不要强拆,最好用撬棒,向后平腿出来。下面上电路图

前面显示面板

运放还是一向用741,324

变压器没那么大,没有刮,不知道是不是铜的

主滤波电容是红宝石,还是小惊喜,现在估计是没人用了,太贵了,都用国产代替了。

最后发最有用的,大家换电位器时,可以参考,不一定每台机器的电位器都一样

全是单联的,摆放顺序是按前面板,从左到右,电压粗调上面并了一个4K的电阻。

网友:
老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东倒西歪的元件,各种不安装的零件,蜘蛛网一样的线,价格也不算便宜,不知道这电源为什么这么多人用

网友:
这电源做工也是够牛!啊!

网友:
线性电源皮实

网友:
上周 ,摊上有个LW-305KD,开价40,挺新的。年纪大,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个电源是老货了    修修还可以用

网友:
做工不错,电位器不耐用!

网友:
龙威的电源做工就那样,里面乱七八糟的,是真的看不上

网友:
建议换个好的电位器,比如ALPS的

网友:
老货耐用,好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用了多少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变压器标2010年,老货,耐用,那时候开关电源还比较贵,所以流行这种大变压器的
现在的开关电源控制比较精准,,重量轻,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流行
电位器经常拧动,磨损较大,电压非常不稳定,所以最好换多圈可调电位器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怎么样,元件东倒西歪,山寨作风未改。

网友:
就是一大的山寨厂

网友:
仨绿皮电阻焊得妙,大长腿,好看

要是有8cm长的腿,他仨能站8cm那么高,

网友:
变压器的线性电源皮实耐造,不过现在都是选彩色液晶大屏的数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