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爱音箱mini 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24-05-21):
巧合的机会收了几个无修的坏的小爱音响mini,打算修好给娃儿当玩具耍。基本遇到了小爱音响mini所有故障类型,给大家分享一下。

1、无法连接wifi。
这是最常见的,不是wifi芯片坏了,而是小爱音响对DNS要求比较特殊,把你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里DNS改114.114.114或者类似的公共DNS,再次连接马上就好。好多“网卡芯片坏了”的都是这样“修”好的。

2、较大音量自动关机,或者自动重启。
换好点的mirco USB供电线,充电头必须5V-2A,很多老充电头5V-1A带不动,而且很多mirco USB供电线质量不好,接触不好,这音响开机大海8秒检测音频芯片的时候瞬间电流高达1.5A,很多无法开机的就是供电弱了,音响上的mirco插口也有可能接触不好老化,换了就是。

3、可以唤醒,没声音。
要么喇叭排线掉了,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这机器发热很大,喇叭排线是口朝下的,温度过高以后喇叭排线是有可能脱落的。

4、确定喇叭是好的,排线没脱落,还是无声。
换音频芯片 AW87318CSR 我没记错2块多一个,不贵,这个芯片是设计给手机用的,用在这个音响上容易烧,也算是设计缺陷,而且这个芯片非常小, 半颗米那么大,必须用热风枪才吹的下来,建议热风枪340度底面吹大概30秒可以取下。安装的时候注意朝向,丝印的字太小了,太考眼力了, 我第一次没看清楚,装反了,通标秒烧,换第二个才修好的。

5、喊不答应。
这机器有4个MIC,不可能四个同时坏的,喊不答应就是AC108芯片有问题的,但是一般都是虚焊,不会坏的,早期的版本有两个AC108,后期的缩水只有一个了。用刀口烙铁清理干净锡,300度,上焊油,芯片四周各烫5秒解决问题。

6、led不亮。
换led,不换也不影响。

2024年5月22日补充
7、喊的答应的,但是响应速度慢,比如问1+1=?,半天才反应。
这是网络不通畅造成的。有时候喊“小爱同学”反应慢也是网络不通畅造成的,这个音响只支持2.4Gwifi,2.4G干扰很严重,可以尝试在路由器那换下2.4G频道,能暂时解决,没办法根治,毕竟是低端音响。

这音响不适合改装电池,待机功耗5V 200-400mA,电池遭不住的,而且发热大,不适合放不通风的地方,收的时候看下外壳是否发黄,我这有2个都是外壳发黄,这种就是使用环境通风不好,给活生生烤黄了,内部PCB虚焊概率极高。
喇叭坏了的话,找差不多的的4欧3W粘上去能取代。

供电排线两端非常容易接触不好,找无水酒精喷一下能解决。

大致就这些毛病,无修的坏机一般10块钱一个,收10个总能修好七八个,音质还不错,修好给老婆玩,给孩子当玩具耍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表示这么多,玩不来啊啊啊啊

网友:
这是啥节奏?这么多?是通病吗?且发病率很高吧??

网友B:
常常不联网  偶尔还不答应  小爱差评!

网友:
屋子里面每个角落扔一个,然后让它们一齐唱歌

网友C:
每个屋子扔一个,让他们互相喊对方

网友:
每个椅子上面放一个,让它们自己开会

网友D:
这个响应灵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屋子扔一个,让他们互相喊对方

想法清奇

网友E:
总结很全面!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那个dns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正常机器也是访问那个奇怪的地址吗?

网友:
宝贵的维修经验贴分享篇。

网友F:
酷狗的潘多拉喇叭无声也是个通病,就是不会修

网友:
我用小爱P音箱 万能遥控版,在米家生态内使用,可以控制空调电视等常见家电,除此还有小米扫地机器人和小米温湿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结很全面!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那个dns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正常机器也是访问那个奇怪的地址吗? ...

我这成都市电信的DNS是 61.139.2.69  只要你用的是成都电信 用这个DNS都是没问题的,恰恰小爱影响打死无法连接手机,无法连接的时候app有个提示,叫改路由器DNS为某个IP地址我忘了,我比较熟悉网络,一看就知道小爱音响是用的某个域名绑定手机的,那个域名普通的DNS解析不了IP或者解析困难。
事实却是如此,我用我这当地的DNS,时而可以绑定手机,时而不行,我一换公共DNS比如114.114.114.114马上就秒绑定,因为小爱音箱建议改的那个DNS我记不住,就推荐你们改114.114.114.114.
只要绑定成功了,还是要改回你原来的DNS,因为公共DNS虽然解析很全面,但是解析速度远不及你当地的DNS,这也算是小爱音响的一个软bug。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解决,都以为是wiffi芯片坏了,其实蓝牙跟wifi是同一个芯片,手机app都能识别到小爱音响的话,wifi一般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么多,玩不来啊啊啊啊

又不贵 10块钱一个 买多包邮 一定要买无拆的,有概率买到进水的,只要没进水无拆的 一般都修得好,这音响好简单嘛,每个房间放一个,让娃儿跟小爱音箱对话 还是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响应灵敏吗?

很灵敏,官方宣传的是五米,实际差不多,有4个MIC,比天猫精灵更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酷狗的潘多拉喇叭无声也是个通病,就是不会修

也是AW87318CSR 音频芯片吗?这个芯片是用于手机喇叭的,用于普通小音箱4欧 3W 确实小牛拉大车了,很容易少,而且这个芯片太小了,那丝印简直折磨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常不联网  偶尔还不答应  小爱差评!

这都是一个问题,网络不通畅,这音响只支持2.4G,2.4G的wifi干扰很严重,试试路由器那换个2.4G频道。

网友:
发热是真的大,供电口接触不良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