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无电池手机,使用220V交流电和充电器的手机

楼主(2024-05-21):
使用220V交流电和充电器的无电池手机

网友A:
乌克兰也没这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乌克兰也没这成色

数码人都很节俭,能用就成。

网友B:
5v直接进电池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直接进电池保护板?

也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直接进电池保护板?

5V充电器并联一个1000微法电解电容后接电池保护板,电解电容正极接电源正极,负极接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这个想法

5V充电器并联一个1000微法电解电容再接保护板

网友:
这就是改直供啊,我以为直接用交流呢。

网友:
后壳好可怜啊哈哈

网友:
我改过,5V串个二极管,加个电容,可以使用,但是一停电就关机,比较麻烦,我又改成外挂一个18650

网友:
这样不是发明了“有线蜂窝电话”了吗?快去花钱申请专利吧,赶巧像某公司那样用“IPAD”专利获得3亿多红毛,就发财啦。

网友:
保护板没啥用,对地加个电阻搞定。。。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上加个超级电容代替电池,可以解决部分手机没电池不能进系统的问题

网友(2024-09-07):
2024年留念

网友:
连摄像头都没有了。。。

网友:
长得好像红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