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点焊机

楼主(2024-05-21):
最近老乡叫组两个大艺的电池,想着老是烙铁焊太不正规了。正好工作也不是太忙,于是点焊机整起。

1、变压器款。

变压器是本地25块淘的700W微波炉变压器,控制板本来买的556成品,奈何效果太垃圾了。
正好以前做的水塔控制器板子小改一下可以用。直接改来用,过零触发,双脉冲都整上。由于只是个700w的变压器,角度控制就省略了,最小触发一个半波10ms。
次级50mm平方铜线,3圈,空载不到3v。
做完老乡的电池发现,这个功率还是小了,有些焊点会没焊透。于是电容款整起。
2、电容款

这些电容是去年买的,单个内阻2.7mR,4块左右一个,想拿来做临时汽车启动用的。后来想那玩意用处不大就闲置下来了。正好拿来做点焊机。2串6并,电压5.4V,内阻0.9mR。
管子用16个3713,内阻0.2mR左右,点焊笔用的25mm平方的线缆,长50cm左右。点焊笔整个回路2mR左右。理论上焊接电流有1700a左右。
控制器不想东拼西凑,嘉立创25块打了个板,电池充电、电容充电、电容平衡、电池/外接供电切换都做上去。
机子可以使用12v电池供电或外部15~30v供电。
3、效果

使用0.2mm的镀镍钢带,手头上也只有这个。
电容款单脉冲10ms效果。

变压款双脉冲,前10ms间隔100ms后20ms的效果,
可以看到有些焊点还是没焊好。

4、一点小弯路,一开始买了一堆黄铜棒回来做点焊针,后来发现黄铜熔点比紫铜低,硬度差,点焊上去融化都是黄铜头,一度怀疑变压器不行......
5、改进空间,点焊笔线缆阻抗太大了,目前是个瓶颈,打算再买点25mm平方的线缆回来并上去组成单根50mm平方,目前把点焊笔磨粗一点,效果都不行。
PCB和程序有人有兴趣的话,我再放出来,原理图是没有的,我画简单的pcb都是直接拉线

网友A:
这卡尺读数偏的有点大

网友B:
这卡尺读数偏的有点大,怎么看都是0.08

网友C:
看完果真是手搓的呀,估计手都起茧子了,至少实现了能用了,这就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卡尺读数偏的有点大

十几块的卡尺就是玩具。

网友:
壳子有点糙,可以3D打印一个。再就是,我选择直接打磨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卡尺读数偏的有点大,怎么看都是0.08

镍带也是去年买的,没记错应该是0.2,点焊机早想做了,无奈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果真是手搓的呀,估计手都起茧子了,至少实现了能用了,这就了不起!! ...

最麻烦的还是拆变压器次级绕组,铜条是2.0*15mm的,加工没什么难度。

网友:
能自己做电路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  只有羡慕  期待家里的微波炉早点歇菜 也整一个……

网友:
你这个也太厉害了

网友:
卡尺精度差

网友D:
你采用的360法拉的算电解电容?还是超级电容?不选大容量的优点是什么?我感觉你这焊接电容焊点多很多哦

网友:
都算是翻车变压器起步133.微波炉没玩的。除非是做了很多的有经验做一个极限一点的但是也不能连续一直用!  电容还是买雪碧或者进口电容直接可以螺丝孔上去的!接触面大一点的!。    线要0.08丝硅胶线拨皮液压。笔线都可以做短!针必须进口氧化铝铜

网友:
哈哈,这玩意手搓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采用的360法拉的算电解电容?还是超级电容?不选大容量的优点是什么?我感觉你这焊接电容焊点多很多哦 ...

因为我手上有这个电容啊

网友:
有个点焊机,确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