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刷锂电钻驱动板

楼主(2024-05-21):
黑色的软包胶,我扣开了,大电容是470uf,正方芯片是stm85903,8脚芯片是358   69047,中间那个很多脚的没标志。最边上有个78L05G。
mos管是034RONL5,我没扣胶,应该是6个。
我用可调电源试机,可能接反了还或是开机冲击(我那便宜可调电源有这毛病,之前烧过一次什么东西,没长记性,这回贴上警示贴),反正原来正常,现在只是闪灯,12v时能持续工作,电机输出正常,只是电量灯不亮。看不出哪个原件坏了

网友:
这个坏了真不好修

网友:
确实不好修

网友A:
锁芯片警告

网友:
这种都会锁芯片?

网友B:
买一把电钻来拆配件,单买控制板25包邮,无刷小钢炮裸机40包邮,还是买整机划算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芯片警告

这是厂家预设的的功能?能收费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把电钻来拆配件,单买控制板25包邮,无刷小钢炮裸机40包邮,还是买整机划算 ...

红包15.42元包邮

网友:
希望能修好

楼主:
网上资料不多,我慢慢研究。能间断工作,说明主体部分没问题,也许真如楼上所说,某种原因引起的程序锁定报警,而不是硬件损坏

楼主:
那个无标志20脚芯片估计是驱动芯片FD6288

网友:
一次性工具

网友C:
换吧,模块化的,这也不好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模块化的,这也不好搞,不贵

便宜的15,贵的近百,不知差别多大?原配的好像有刹车,松手就咔一下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