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AS专用,极空间U2600智能不间断电源UPS拆解

楼主(2024-05-21):
好久没发帖文了,手机里屯了好多素材,就是懒得发(懒癌发作,病入膏肓)........

从前年开始进了NAS的坑,顺序:玩客云→雷克沙时光机→极空间Q2C→极空间Z2 Pro→极空间Z4 Pro
这个东西是去年闲鱼捡的二手(极空间早就开始预热这个东西,一直不发售,不得不捡了个特殊渠道的二手),毕竟官方出的,想着兼容性会好点,另外体积小好多。
不过貌似这两天新版本的出来了,不知道有啥改进没。

以下正文。。。。

正面图,左1电源进,支持12V电源;左2是microusb,连接NAS的;左3,按钮,没搞明白咋用;左4,蜂鸣器出声孔;最右边电源出线,接NAS。

背面输出参数:输入12V 4-10A;输出12V 4-8A;容量2600MAH 14.8V (看样子4串2600串联了)

先用吹风机吹开尾部贴纸,果然有螺丝。

然后螺丝不要拧掉,顶着螺丝向左顶。

然后就推出来了。

整体图是这样,上面电路板,下面是电池,和充电宝结构类似。

电池下面有塑料支架,螺丝是铜柱沉进去的

这个看得更清楚

背面如图,电路板也是固定在支架上的。

电路板上面有一块厚的导热垫

导热垫下面只有焊盘,还以为有啥

主控芯片:STM32F072CB7699THC

STM32F072CBT6微控制器包含高性能的arm Cortex-M0 32位RISC核心,工作频率高达48 MHz,高速嵌入式存储器(Flash Me高达128 K字节)。Mory和16 KB的SRAM),以及范围广泛的增强外围设备和I/O。所有设备都提供标准通信接口(两个I2C,两个spi/I2S,一个HDMI CEC和四个USARTs),一个usb全速设备(无晶体),一个可选,一个12位ADC,一个12位DAC,两个通道,7个16位定时器,一个32位定时器和一个高级控制pwm定时器

然后是电池,喷码只露出来50CH BAK。

感觉像比克的电池,去官网搜了搜,应该是这个,N18650CH,最大3C放电,能用。

然后是电路板正面,可以看到进线是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还用了胶加固。取样电阻不少,用于各电路电路检流,还包括放电检测。

扒开看了看电池接线,果然是四串,接线挺有意思的,正负极都是3根线,而且都是硅胶线。

四串电池保护芯片:BQ4050

官网瞅了瞅,貌似好多功能。

BQ4050 的特性
  • 高侧保护 N 通道 FET 驱动器可在故障期间实现串行总线通信
  • 采用内部旁路的电池均衡功能可优化电池健康状况
  • 用于故障分析的诊断使用寿命数据监控器和黑盒记录器
  • 全面的可编程保护 特性:电压、电流和温度
  • JEITA 充电算法支持智能充电
  • 具有双路独立模数转换器 (ADC) 的模拟前端
  • 同步电流和电压采样
  • 高精度库伦计数器,输入偏移误差 < 1µV(典型值)
  • 支持电池跳变点 (BTP) 功能,用于 Windows®集成
  • LED 显示屏用于充电状态和电池状态指示
  • 适用于编程和数据访问的 100KHz SMBus 1.1 版通信接口,具有 400KHz 交替模式
  • SHA-1 认证响应器,用于提高电池组安全性
  • 紧凑型 32 引脚 VQFN 封装 (RSM)

电池电压16.57,此时应该是几乎满电了。

输出电压12V,那么实际就是升降压方案,12升压充电,使用电池时又是降压到12V输出。

电路板上翻了翻,找到了这个,南芯SC8804

官网介绍在这儿

SC8804 是一颗高效率, 同步, 升压充电降压放电双向控制器,支持高压输入的同步升压充电,同时支持反向OTG降压输出。SC8804拥有超宽范围输入输出电压。它可支持从2.7V到40 V的应用范围,满足客户从1节至6节的不同需求。SC8804同时采用业界领先的10V驱动器电压,充分利用外置功率管以达到最高的转换效率。SC8804采用电流模式控制升压或者降压,并可用外部电阻调节开关频率, 电池电压设置以及输入输出限流值,最大限度地在满足不同应用需求的同时简化设计。SC8804支持双向输出,通过DIR管脚即可轻松控制工作方向。它同时支持包括输入限流,输出限流,动态输入功率调节,内部最高电流限流,输出过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等一系列保护功能以确保系统能适应各种异常情况。

电源输入的MOS

输入输出切换MOS

接上NAS后显示的内容

microusb接到电脑上也能识别到,但是不兼容

方案总结:
BQ4050是电池保护,SC8804负责电池的输入输出升降压功能,STC单片机负责监控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控制MOS达到市电正常充电,市电异常切换电池供电,同时和NAS通信,上报电量信息。

做工感觉还可以,好多地方都加胶固定了,就是不知道BQ4050加密了没,等哪天搞4块大单体把18650换了。
最后,求点赞求支持

楼主:
沙发没人要,我就自留了

网友A:
智能不间断电源UPS,不知价格如何,买一个给天马电扇使用蛮好的。

网友:
看做工不错,小巧玲珑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质量很好

网友B:
有钱人啊,鉴定完毕

网友B:
另外,带电更换大单体应该不会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限制容量

网友C:
能给汽车启动用吗?那两个洞里面的是场效应管吧,这样安装散热好吗?

网友D:
常规的ups都是用铅酸电池,这个用锂电体积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不间断电源UPS,不知价格如何,买一个给天马电扇使用蛮好的。

挺贵的299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啊,鉴定完毕

还好吧 买了nas肯定要配上ups 不然一断电硬盘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带电更换大单体应该不会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限制容量

那就不知道了 只能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的ups都是用铅酸电池,这个用锂电体积小了很多!

这个能给nas供电1个小时 比铅酸体积小很多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电池千万不要单体软包,特别是铁哩单体软包。。。

网友E:
公司考勤机也有个类似的后备电源,不过很垃圾,完全没卤煮这个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考勤机也有个类似的后备电源,不过很垃圾,完全没卤煮这个做工好

这个贵啊

网友:
看起来这个不错,做工和功能挺实用

网友:
看样子就像一个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汽车启动用吗?那两个洞里面的是场效应管吧,这样安装散热好吗?

应该不能用于汽车启动,毕竟电池才是3c放电的。洞里的看样子是mos管,但是工作电流并不大,所以这样应该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