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TCL 42寸液晶电视L42E9FBE 半边屏幕花屏 一半正常 排线故障 已修好

楼主(2024-05-21):
故障是半边屏幕花屏,半边正常,声音正常

后盖分成2部分,有两口卡扣,能旋转半开,但不能卸下来

CCFL的背光。。。结构钢板很重,  AUO的屏幕

哈哈,就是逻辑板的排线接触不良。

大家如果出现花屏,,务必让懂的人,拆机,重现装下排线。。。肯定不是电源故障,也不是主板故障。 逻辑板一般也不会坏!!!!

排线问题估计有50%,,,但大部分人不懂拆机。。。

楼主:
如果是屏线问题,这个要拆很多啊,

逻辑板出来一个大线,而且屏幕感觉是CCFL的,屏幕的铁皮真厚,真重

楼主:
网上说是三星的屏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屏的内部,AU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说是三星的屏

TCL不是有自己的屏么❓❓

网友:
花屏不好搞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一般检查逻辑板吧

网友:
逻辑板、屏线,头疼

网友:
一般是逻辑板和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问题,多查下电容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半边花屏的正20寸戴尔显示屏  吃灰好几年了  有一次发现在空调房就正常了  估计某个芯片发热导致的花屏

网友:
屏线两边的话,换一下试试,一般是屏或逻辑板问题。

网友:
看快手上有个叫什么淑淑的,天天修这玩意儿,还卖放大镜

网友:
10楼说的对呀,先搞逻辑板

网友:
TCL自己做屏幕的,应该是自家的屏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L不是有自己的屏么❓❓

有没有可能是友达的屏更便宜呢。。。